做DSP之前我们该弄明白那些基本问题

楼主(2011-08-21):
一、时钟和电源

问: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外接晶振选用有源的好还是无源的好?

答:时钟一般使用晶体,电源可用TI的配套电源。外接晶振用无源的好。

问:TMS320LF2407的A/D转换精度保证DSP问题措施。

答:参考电源和模拟电源要求干净。

问:系统调试时发现纹波太大,主要是哪方面DSP问题的问题?

答:如果是电源纹波大,加大电容滤波。

问:请问我用5V供电的有源晶振为DSP提供时钟,是否可以将其用两个电阻进行分压后再接到DSP的时钟输入端,这样做的话,时钟工作是否稳定?

答:这样做不好,建议使用晶体。

问:一个多DSP电路板的时钟,如何选择比较好?DSP电路板的硬件设计和系统调试时的时序问题?

答:建议使用时钟芯片,以保证同步。硬件设计要根据DSP芯片的时序,选择外围芯片,根据时序设定等待和硬件逻辑。

二.干扰与板的DSP问题布局

问:器件布局应重点考虑哪些因素?例如在集中抄表系统中?

答:可用TMS320VC5402,成本不是很高。器件布局重点应是存贮器与DSP的接口。

问:在设计DSP的PCB板时应注意哪些DSP问题问题?

答:1.电源的布置;2.时钟的布置;3.电容的布置DSP问题;4.终端电路;5.数字同模拟DSP问题的布置。

问:请问DSP在与前向通道(比如说AD)接口的时候,布线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以保证AD采样的稳定性?

答: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但在一点接地。

问:DSP主板设计的一般步骤是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答:1.选择芯片;2.设计时序;3.设计PCB。最重要的是时序和布线。

问:在硬件设计阶段如何消除信号干扰(包括模拟信号及高频信号)?应该从那些方面着手?

答:1.模拟和数字分开;2.多层板;3.电容滤波。

问:在电路板的设计上,如何很好的解决静电干扰问题。

答:一般情况下,机壳接大地,即能满足要求DSP问题。特殊情况下,电源输入、数字量输入串接专用的防静电器件。

问:DSP板的电磁兼容(EMC)设计应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答:正确处理电源、地平面,高速的、关键的信号在源端串接端接电阻,避免信号反射。

问:用电感来隔离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其电感量如何决定?是由供电电流或噪音要求来决定吗?有没有计算公式?

答:电感或磁珠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直流电源可以通过,而高频噪声被滤除。所以电感的选择主要决定于电源中高频噪声的成分。

问:讲座上的材料多是电源干扰问题,能否DSP问题介绍板上高频信号布局(Layout)时要注意的问题以及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影响问题?

答: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主要是串扰,在布局时模拟器件应尽量远离高速数字器件,高速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部分,并且应保证它们不穿越模拟地平面。

问:能否介绍PCB布线对模拟信号失真和串音的影响,如何降低DSP问题和克服?

答:有2个方面,1. 模拟信号与模拟信号DSP问题之间的干扰:布线时模拟信号尽量走粗一些,如果有条件,2个模拟信号之间用地线间隔。2. 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的干扰:数字信号尽量远离模拟信号,数字信号不能穿越模拟地。

三.DSP性能

问:1.我要设计生物图像处理系统,选用那种型号较好DSP问题(高性能和低价格)?2.如果选定TI DSP,需要什么开发工具?

答:1.你可采用C54x 或 C55x平台,如果你需要更高性能的,可采用C6x系列。2.需要EVMs和XDS510仿真器。

问:请介绍一种专门用于快速富利叶DSP问题变换(FFT), 数字滤波,卷积DSP问题,相关等算法的DSP,最好集成12bit以上的ADC功能。

答:如果你的系统是马达/能量控制的,我建议你用TMS320LF240x。详情请参阅DSP选择指南:http://www.dspvillage.ti.com/dspguide。

问:有些资料说DSP比单片机好,但单片机用的比DSP广。请问这两个在使用上有何区别?

答:单片机一般用于要求低的场合,如4/8位的单片机DSP问题。DSP适合于要求较高的场合。

问:我想了解在信号处理方面DSP比FPGA的优点。

答:DSP是通用的信号处理器,用软件实现数据处理;FPGADSP问题用硬件实现数据处理。DSP的成本便宜,算法灵活,功能强;FPGA的实时性好,成本较高。

问:请问减小电路功耗的主要途径有哪些DSP问题?

答:1.选择低功耗的芯片;2.减少芯片的数量;3.尽量使用IDLE。

问:用C55设计一个低功耗图像DSP问题压缩/解压和无线传输的产品,同时双向传输遥控指令和其他信息,要求图像30帧/秒,TFT显示320*240,不知道能否实现?若能,怎样确定DSP问题性能?选择周边元器件?确定最小的传输速率?能否提供开发的解决方案?软件核?

答:1.有可能,要看你的算法。2.建议先在模拟器上模拟。

问:用DSP开发MP3,比较专用MP3解码芯片DSP问题如何,比如成本、难度、周期?谢谢。

答:1.DSP的功能强,可以实现附加的功能,如ebook等;2.DSP的性能价格比高;3.难度较大,需要算法,因此周期较长,但TI有现成的方案。

DSP问题

问:用DSP开发的系统跟用普通单片机开发的系统相比,有何优势?DSP一般适用于开发什么样的系统?其开发周期、资金投入、开发成本如何?与DSP的接口电路是否还得用专门的芯片?

答:1.性能高;2.适合于速度要求高的场合;3.开发周期DSP问题一般6个月,投入一般要一万元左右;4.不一定,但需要速度较高的芯片。

问:DSP会对原来的模拟电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答:一方面DSP用数字处理的方法可以代替原来用模拟电路实现的一些功能;另一方面,DSP的高速性对模拟电路产生较大的干扰,设计时应尽量使DSP远离模拟电路部分。

问:请问支持MPEG-4芯片型号DSP问题是什么?

答:C55x或 C6000 或DSC2x

问:DSP内的计算速度是快的,DSP问题但是它的I/O口的交换速度有多快呢?

答:主频的1/4左右。

四.技术性问题

问:我有二个关于C2000的问题:1、C240或C2407的RS复位引脚既可输入,也可输出,直接用CMOS门电路(如74ACT04)驱动是否合适,还是应该用OC门(集电极开路)驱动?2、大程序有时运行异常,但加一两条空指令就正常,是何原因?

答:1、OC门(集电极开路)驱动DSP问题。2、是流水线的问题。

问:1.DSP芯片内是否有单个的随机函数指令?2.DSP内的计算速度是快的,但是它的I/O口的交换速度有多快呢?SP如何配合EPLD或FPGA工作呢?

答:1.没有。2.取决于你所用的I/O。对于HPI,传输速率(字节)大约为CPU的1/4,对McBSP,位速率DSP问题(kbps)大约为CPU的1/2。3.你可以级联仿真接口和一个EPLD/FPGA在一起。请参考下面的应用手册: http://www.ti.com/sc/docs/psheets/abstract/apps/spra439a.htm

问:设计DSP系统时,我用C6000系列。DSP引脚的要上拉,或者下拉的原则是怎样的?我经常在设计时为某一管脚是否要设置上/下拉电阻而犹豫不定。

答:C6000系列的输入引脚内部DSP问题一般都有弱的上拉或者下拉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