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LG变频器显示混乱的原因

楼主(2011-08-21):
一台LG变频器(型号SV015IG5-4)上电面板显示88或其他符号,查找说明书没有相应显示说明,每次上电显示不一定相同,但都是比较混乱的字码,测量电源5V 24V均正常,请教原因和排查方法。

网友A:
电源板有问题。这个主板质检不过

网友B:
查液晶屏。。。。。。

网友C(2012-02-03):
维修技术讨论群:16477750

购买配件:http://shop65245383.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