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利用TD400C在S7-200中初始化程序参数

楼主(2011-08-21):
程序运行首选需要三个参数,而且只需要运行一次, 在TD400C中可以进行么,组态时设置是报警模式,在报警中插入可修改的参数设定,那 TD_CRTL_X 和 ALM_CRTL_X是怎么设定的?
LD SM0.1
CALL TD_CTRL_X
在下面报警的使能端怎么设置啊?
TD400C的手册看过,上面没有实例,看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A:
如果纯粹的初始化参数,可以在数据块中直接赋值

楼主:
每次初始化参数的值都不是固定的,如果在数据块里写,每次都要改程序。。

网友A:
不知道为啥要设置为报警模式。要修改参数很容易,定义一些允许修改低地址即可,修改后再触发一个“参数确认位”,将修改后的值送到初始化参数中去。

楼主:
小弟第一次用TD400C,是想普通工作状态下,屏幕是运行状态的显示窗口,什么那一部分正在运行
一开始上电,来个报警,输入参数,相当于初始化,但是每次初始化的数值都是变得,不能写在程序里,初始化之后,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