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LC 中一个FC的扫描周期设置为1秒

楼主(2011-08-21):
在查看西门子工程师编制的一份程序时,监控后发现FC90的扫描周期为一秒,请大虾们帮忙告诉在哪设置,怎么设置,谢啦。

程序中OB1的程序为:

程序中OB35的程序为:

CALL "SYS_DP-DIAG"
CHECK_ACTIV :=TRUE
EXTERNAL_DP_INTERFACE :=FALSE
DP_MASTERSYSTEM :=1
DATA_FIELD :=P#DB2010.DBX0.0 BYTE 50
SUM_SLAVES_DIAG :=DB2010.DBW50
LIST_SLAVES_NOT_PRESENT:=P#DB2010.DBX 52.0 DWORD 4
LIST_SLAVES_ERROR :=P#DB2010.DBX 68.0 DWORD 4
RETVAL :=DB2010.DBW84
BUSY :=DB2010.DBX86.0

L DB2010.DBD 52 //for DP slaver status
INVD
T DB2010.DBD 52
L DB2010.DBD 56
INVD
T DB2010.DBD 56
L DB2010.DBD 60
INVD
T DB2010.DBD 60

L 0
T #temp_addr

L 52
T #temp_byte

main: L 0
T #temp_bit

mb: L #temp_byte
L 8
*I
L #temp_bit
+I
LAR1

L #temp_addr
SLD 3
LAR2

OPN "DP diag"
A DBX 【AR1,P#0.0】
OPN "Diag_DP"
= DBX 【AR2,P#0.0】

NOP 0

L #temp_addr
L 1
+I
T #temp_addr

L #temp_bit
L 1
+I
T #temp_bit
L 7
>I
JCN mb

NOP 0
L #temp_byte
L 1
+I
T #temp_byte
L 55
>I
JCN main
麻烦大家看看到底怎么整的???

网友A:
在PLC 系统属性理设置, PLC 扫描周期 设置值只是参考, 实际扫描周期要看 指令数据的吞吐量......

什么程序要 1秒长?   哪 系统还能正常运行么?

网友B:
通过OB35等组织块调用,设置调用时间为1S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过OB35等组织块调用,设置调用时间为1S就可以了

网友D:
oB35是定时调用,时间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修改,如果设置为一秒,就是一秒调用一次,但不是扫描周期为一秒

楼主:
回复内容:麻烦你能详细说下怎么设置吗??我看程序里没有涉及到我说的那个FC块啊???
引用 网友D:
关于oB35是定时调用,时间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修改,如果设置为一秒,就是一秒调用一次,但不是扫描周期为一秒

网友E:
看看是哪个块调用了FC90。

楼主:
回复内容:FC97调用的FC90,但只有OB1调用了FC97,没看到OB35调用FC97或者FC90啊??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看看是哪个块调用了FC90。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定时调用,条件调用!不会是主程序扫描为1秒吧?

网友D:
每次为1s?还是有区别

楼主:
回复内容:主程序没问题,FC97调用FC90,我刚才又试了试,FC97就是每秒一次,我一会把OB1和OB35里的内容给大家粘贴一份
对:第五纪冰川 关于

定时调用,条件调用!不会是主程序扫描为1秒吧?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回复内容:有区别
引用 网友D:
关于每次为1s?还是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