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塑壳断路器动作电流整定与故障处理

楼主(2011-08-21):
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了低压塑壳断路器动作电流整定,对低压断路器常见故障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这些故障的一般处理措施。
关键字:低压塑料外壳断路器 动作电流整定 故障处理
低压断路器又称自动开关或自动空气断路器,是低压配电系统中重要的控制电器之一,能承载、接通、分断正常工作电流,亦能接通、短时承载及分断短路电流的电器。按结构可分框架式断路器(万能式断路器)和塑壳式断路器两大类。塑壳式断路器型号比较多,如CM1型、HM3型、DZ20型、HSM1型、RM1型、S1N型、S2N型、LJM2E型等,具有结构紧凑、体积小、分断高、飞弧短、可自行设定保护特性,操作简单等优点,目前广泛应用在配电低压系统中,一般安装在配电变压器低压侧配电箱内,保护线路和电源设备不受损坏。
一、低压塑壳断路器动作电流整定
塑壳式断路器的保护系统是热动—电磁脱扣器型,过载长延时动作采用热双金属元件脱扣,短路瞬时动作采用电磁铁系统动作。长延时动作功能是为了满足过负荷保护的需要,而瞬时动作功能则是为了满足短路保护的需要,配电网中的过负荷和短路现象也都有瞬时性或永久性之分,加之配电网结构往往由多级开关设备组成。因此,只有同时具备两种功能,才有可能使保护装置的动作具有选择性、速动性、灵敏性和可靠性。
(一)配电变压器低压总断路器的动作电流整定。
1、瞬时脱扣器的动作电流应避开网络中出现的尖峰负荷,并能在最小短路电流的情况下正确动作,一般为控制器额定电流的5-10倍。如断路器额定电流大于250A时,瞬时动作电流整定值可在5-10倍中选择,一般在订货时提出要求,由制造厂整定出厂。
2、长延时脱扣器的动作电流可根据配电变压器低压侧允许的过负荷电流来确定。
(二)配电变压器低压分路断路器的动作电流整定。
配电变压器低压分路断路器脱扣器的动作电流应比上一级脱扣器的动作电流至少低一个级差。具体整定方法如下:
1、瞬时脱扣器的动作电流应避开回路中出现的尖峰负荷。
对于综合性回路,可按式Iop≥Krel(Imax.st+∑Imax-Imax.N) 进行计算。
对于照明回路,可按式Iop≥Kc∑Imax进行计算。
式中
Iop——瞬时脱扣器的动作电流,A;
Krel——可靠系数,取1.2;
Imax.st——回路中最大一台电动机的起动电流,A;
∑Imax——回路中正常最大负荷电流,A;
Imax.N——回路中最大一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A;
Kc——照明计算系数,取6。

楼主:
2、长延时脱扣器的动作电流可回路最大负荷电流的1.1倍来确定。
(三)低压断路器在使用前应进行校验。
1、分断能力应大于安装处三相短路电流。
2、灵敏度应满足Imax≥KopIop,式中Imax表示被保护段的最小短路电流,A,对于TT、TN-C系统,为单相短路电流,对于IT系统为两相短路电流;Kop表示动作系数,取1.5;Iop表示瞬时脱扣器的动作电流,A。
3、长延时脱扣器在3倍动作电流时,其可返回时间应大于回路中出现的尖峰负荷持续时间。

二、低压塑壳断路器常见故障分析处理
低压塑壳断路器故障跳闸后,不能简单性的合闸就结束。低压塑壳断路器的主动、静触头及副触头、联锁辅助触头、软连接片、线圈、短路环及灭弧罩等部件都易发生故障。发生故障跳闸后,首先应检查外观、灭弧罩等部件有无烧坏现象,如有,则应拆下灭弧罩对相应故障部件进行检查、检修或更换,并将污迹清扫干净。
1、高温引起低压塑壳断路器跳闸原因及措施。
低压塑壳断路器如果安装在户外配电箱内,夏日无风时环境温度较高,加上负荷后,箱内温度会升高,严重时户外箱内温度达到70℃甚至更高,常用的低压塑壳断路器的适用工作环境为-5℃至+40℃,且24小时的平均值不超过35℃,断路器的过负荷保护热双金属元件是由两种具有不同热膨胀系数的金属压轧而成的,两种不同金属中分主动层和被动层,当双金属感受到过载电流产生的热量时,主动层将向被动层弯曲,双金属元件产生的位移以及双金属元件碰到扣杆的热推力均与它的弯曲度和温度变化值成正比,如果断路器周围的环境温度超过基准温度,即使通过的电流不过载而是正常额定电流或小于额定电流,断路器的动作时间要提早,失去过载保护功能。为此,需要将断路器的额定值提高、降低现场运行电流及进行现场散热处理。

楼主:
2、启动电动机时断路器跳闸原因及措施。
一是带负载启动电动机。电动机带负载启动时,引起电流增大而引起断路器跳闸。在启动电动机前,应先检查电动机负载有无切断,电动机无负载情况下再启动电动机。
二是电压低,启动电动机时电流猛增,导致启动电流增大造成断路器跳闸。客户受电端电压变动幅度范围不应超过,三相供电低压动力客户为额定电压的+7%--7%;电压测量值超过规定值时,应采取调整变压器分接头、调整负荷等措施。
三是断路器的瞬时保护整定倍数偏小。合理调整断路器的瞬时保护整定倍数,与现场设备运行要求相符合。
四是选用的塑壳断路器不是动力型,导致断路器跳闸。应根据设备用途,选择正确的塑壳断路器。
3、运行中的断路器时有跳闸现象发生原因及措施。
一是选用的连接电缆或铜排截面太小容易发热,使断路器跳闸。
二是负载端的紧固螺栓未上紧导致接触不良而大量发热,使断路器跳闸。
三是负荷过载跳闸。
4、低压塑壳断路器部件损坏的处理。
一是主、副触头。表面烧伤严重的应更换,以免打磨过多而降低接触面的压力。
二是辅助触头。应用00号细砂纸(布)打磨;触头表面不能有油污。
三是灭弧罩。炭化现象应刮净;受潮现象应烤干;有损坏者应重新配齐;安装角度应正确,以免妨碍触头动作。
四是短路环和线圈。对损坏的应及时更换。
五是软连接片。应及时更换损坏元件。
三、结束语
塑壳断路器在低压配电系统中用量较为普遍,如何正确地选择和使用塑壳断路器,不但涉及到能否满足使用要求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是否经济的问题。在使用过程中,要掌握分析处理低压塑壳断路器常见的故障,不要动辄就更换断路器,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同时也有利于缩短故障停电时间,提高供电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