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系列伺服问题

楼主(2011-08-21):
台达B2伺服,位置模式,PLC有给脉冲,但电机转得非常慢,电子磁轮比也改了,速度还是非常非常慢,且一抖一抖的,这是什么回事?是参数设定的问题?参数复位重后新设定还是不行

急啊!

网友A:
B2,16万个脉冲才转一圈的。

网友B:
驱动问题可能性大。。。

楼主:
电子磁轮比800/10

网友C:
您好!请问您的PLC脉冲发来的频率是多少?伺服驱动器的P1-44和P1-45设定多少?

网友D:
台达B2说明书上说的是17位的,不知道16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实际应用感觉没有AB系列的好

网友E:
有沒有高手能用 C51 或 AVR 單片機來控制台達 B2 速度和位置模式? QQ 1845156558 或 AYMAILBOX@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