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的供电线路中,总零线断路的危害是什么?

楼主(2011-08-21):
(无正文)

楼主:
请网友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这对新手将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探讨

网友A:
三相四线制的供电线路中,总零线断路的危害是什么----单相用电设备电压升高会烧毁-- 居民用电会有火灾发生-----

网友B:
总零线断线可能引起三相电压不平衡,烧毁家用电器,保护接零的设备外壳带电等严重电气事故。

网友C:
如果是TN系统,零线断了首先是接零保护没有了,当漏电发生,会危及人身安全;其次,当三相负荷不平衡时,发生中性点位移,将照成某相电压高于额定电压(与所带负荷大小有关),会烧毁用电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TN系统,零线断了首先是接零保护没有了,当漏电发生,会危及人身安全;其次,当三相负荷不平衡时,发生中性点位移,将照成某相电压高于额定电压(与所带负荷大小有关),会烧毁用电设备。

已经切入主题,继续!

网友D:
三线四相,分为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保护接地零线断,会造成单相设备无法运行或烧毁,如果总零线断但变压器中性点还接地,三相是平衡的! 如果是保护接零,会造成设备单相接地不跳闸!有触电危险!同样单相设备无法运行或烧毁!

网友E:
在三相四线低压配电网中,零线断路故障导致在三相负荷不平衡时负荷中性点产生偏移,负荷轻的端电压升高,负荷重的端电压降低,从而导致用户的用电设备烧坏。

另外,零线断路的危害还使断路点后的电气设备丧失保护接零的保护作用。当零线断路,而断路点后面某一电气设备发生碰壳漏电时,接在断路点后的所有电气设备外壳都会带上相当于相电压的对地电压,一旦人体接触这些电气设备外壳,就会造成触电伤亡,这是很危险的。

网友F:
其中一相电压升高到270至300v,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其中一相电压升高到270至300v,

1、还可能提高到380V,当某一相电压为零时;

2、那一相电抗大电压大,那一相电抗小电压小,相电压不在均衡在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三相四线低压配电网中,零线断路故障导致在三相负荷不平衡时负荷中性点产生偏移,负荷轻的端电压升高,负荷重的端电压降低,从而导致用户的用电设备烧坏。

另外,零线断路的危害还使断路点后的电气设备丧失保护接零的保护作用。当零线断路,而断路点后面某一电气设备发生碰壳漏电时,接在断路点后的所有电气设备外壳都会带上相当于相电压的对地电压,一旦人体接触这些电气设备外壳,就会造成触电伤亡,这是很危险的。

正解

网友H:
零线断路故障  中性线  飘移  三相中  其中一相电阻小 直接会把这个相位电压升高烧坏这个一相的电器   我qq122673247 大家聊聊  交流技术在

网友I:
在碧桂园凤凰城别墅的水电安装工程中,这两天正好遇到此现象:住宅使用TN-C-S系统三相供电形式;在两套样板房为第三批接手检查线路,故障点很多!不同漏电开关回路之间的线路混接,开灯跳闸;零线接地,BV单芯铜线用于暗装拉线时据说是三人扎马拉的!开关插座拧不紧虚接的很多,一动就掉了。中间因为有人在查电箱时把总零线拆开,但负一层却有人在检修灯具,开灯烧了很多盏!另一幢也差不多另外中央空调可能烧了保险。翻了几天蓝图啊!原因却简单

网友J:
三相四线供电系统,总零线断了,如果三相平衡,漏电断路器下端端了,照样有漏电保护功能,一般不会出现事故。若是三相不平横可就危险了。会引起中性点偏移,负荷大的那一相会电压偏低,一般不能工作,但不会引起事故,但负荷小的那一相电压偏高,从而引起事故。

楼主:
看来基本上都说到了点子上了

网友K:
三相四线制的供电线路中,总零线断路的危害是:

1,接零保护没有了,当采用接零保护的设备发生漏电时,会危及人身安全;

2,由于总零线断路,三相的负荷不平衡时会发生中性点偏移;

3,由于总零线断路,单相用电设备的电压会升高至380V,而烧毁;

网友L:
看来基本上都说到了点子上了!

看一看!学习学习!

楼主:
有些问题看似简单,但是在实践中能将简单的问题分析出来又看似不简单

网友M:
我的看法和大家的看法大同小异就不多说了。

网友N:
我的看法和大家的看法大同小异就不多说了

网友O(2011-10-24):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控制电路变压器都烧掉了。

网友P:
对:工控追求 关于引用HOTEAM 的回复内容:在三相四线低压配电网中,零线断路故障导致在三相负荷不平衡时负荷中性点产生偏移,负荷轻的端电压升高,负荷重的端电压降低,从而导致用户的用电设备烧坏。

另外,零线断路的危害还使断路点后的电气设备丧失保护接零的保护作用。当零线断路,而断路点后面某一电气设备发生碰壳漏电时,接在断路点后的所有电气设备外壳都会带上相当于相电压的对地电压,一旦人体接触这些电气设备外壳,就会造成触电伤亡,这是很危险的。

正解

内容的回复:

老兄回答的不错,在其他厂里碰到过,因为三相负载还比较平衡,所以他们说,老是有某些日光灯开不亮,而且220V总是不稳定,实际上就是中性点发生了漂移,我就知道总的零线可能断了,结果给我找到了。希望给同行了解一下,提供点经验,如果三相严重不平衡,那可能就会烧掉部分电器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