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组态王中线属性

楼主(2011-08-21):
组态王中画的线进行线属性配置后,在运行时候线都变细了。请问这是组态王软件自己定的么/

可不可以不让线变细,因为 在开发时候不一样的线宽代表不一样的直径?

谢谢!

网友A:
运行后不会改变线的粗细!

你可以通过工具箱上的“显示线形”按钮(最后一项)来修改线的粗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