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S5610与三菱FX2N-485BD通讯设置及接线方法

楼主(2011-08-21):
PWS5610与FX2N-485BD的通讯设置及接线方法,如果可能,马上给分!谢谢大家!

网友A:
PWS5610是什么?有高人给介绍下吗?关注中。。。。

网友B:
首先,确定电气接口

485BD有三种接法:422,485(4线制)和485(2线制),你选一个5610支持的电气连接方式即可,具体看485BD的说明书,标注的很清楚的。

其次,确定通信协议

看看2种的通信协议是否一样或者是否都可以提供自定义的协议

最后,综合,从理论上判断是否能通信。

网友B:
刚搜索了一下PWS5610原来是台湾海泰克的屏,你直接从屏的软件里选个485,2线制好了,还搞不通的话,把资料发给我,我看看,然后再告诉你。

网友C:
好好看看触摸屏手册 里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