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与FX3U 通讯如何设置?

楼主(2011-08-21):
MT6102i与FX3U 通讯如何设置?按照书上说的,设置成RS232通讯,就是没响应,HMI上显示NO PLC RESPONSE。波特率改为9600也不可以

网友A:
fx3u编程口通讯需要用RS485(4W)连接。
RS232通讯,你是不是走连的BD模块?连BD模块的话驱动要选择FX232/485BD

另外请请检查一下通讯线是否连接正确,232和485通讯引脚是不一样的。

楼主:
没走模块,直接连接的不可以232通讯?代理商提供的是232电缆

网友B:
三菱的是485接口,232肯不行,要模块转化也可以啊。

网友C:
PLC和触摸屏你都采用默认的参数设置,肯定是可以通讯的,其它条件是你的通讯线必须正确

技术交流: QQ :541881337 TEL: 13761012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