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44期——变频器及相关设备出现故障后的处理

楼主(2011-08-21):
本周擂台:变频器及相关设备出现故障后的处理

        对于变频器而言,出现问题后进行相应的处理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涉及到设备安全甚至人身安全。这个问题,包括电气线路的设计、电气工作人员的现场处理等。在本期擂台,就来讨论一下变频器及相关设备出现故障后的处理问题。

1、变频器主回路进线电源前需要加装接触器吗?那些情况下可以不需要?如果需要,那么在故障时,怎么控制这个接触器?

2、变频器故障输出信号应该去控制什么设备,怎样控制?如果变频器故障输出信号接中间继电器,采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去控制别的设备,有不妥之处吗,有什么优缺点?

3、很多变频器具有“禁止输出/自由停车/停止”这个功能端子(有些是可编程的),需要在这个端子上接线吗?如果需要,该怎样接线?分析并说明原因。

4、变频器及相关设备(例如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故障后,可以继续让运行端子/正反转端子得电(给变频器提供运行信号)吗?分析并说明原因。

5、变频器及相关设备(例如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故障后,在电气设计上可以让变频器自动复位、自动重新启动吗?分析并说明原因。

6、变频器及相关设备(例如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故障,导致变频器显示故障代码后,电气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应当怎样进行故障处理,有哪些步骤?

7、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9月4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以ABB的ACS550变频器为例说明:

1、有的需要,有的不需要,我认为增加一台接触器反而增加了一个危险点,对变频器不但没有保护作用,在其出现故障时,可能还会对变频器有损害,在此变频器长期备用状态下,可以在其前加接触器,也就是说,可以使备用的变频器在备用时不用长期带电,以免费电和损坏变频器内部元件,尤其是风扇。在接触器故障时,输出一个辅助接点给变频器,此接点能使变频器停运,以保护变频器。

2、应该用于DCS系统显示和送入DCS顺控模块参与控制,可以使用中间继电器,没有不妥之处,这样可以把变频器与DCS系统完全隔离,避免变频器对DCS系统的干扰,当然,增加一个中间环节,自然增加一个危险点,不可排除中间继电器的故障带来的问题,即误动和拒动。

3、我认为不用接,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变频器的软件上进行设置,以满足变频器的这些功能,不用增加硬接线,增加硬接线的同时也增加了危险点。

4、如果变频器内部软件设置合适的话,至于变频器是否有外部控制信号,也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因为变频器故障停运后,是需要处理后,才能启动的。但在处理时应进行相关的检查,以免在处理完后,由于控制信号还在,导致意外情况的发生。

5、最好不要自动复位和自动重新启动,因为在未确定原因和得到相应的处理时,自动复位和自动启动可能会给设备包括变频器带来意外的损坏。

6、先查看故障代码,通过故障代码确定问题的所在,然后根据问题进行处理,对相关设备进行逐一检查,并最终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B:
1、一般使用半控桥的不使用接触器,接触器充电使用,由直流电源控制

2、一般故障输出给控制或连锁机构

3、

网友C:
1、变频器主回路进线电源前需要加装接触器吗?那些情况下可以不需要?如果需要,那么在故障时,怎么控制这个接触器?
如果需要远程控制,可以考虑增加接触器。通过远程查看变频器故障后,可以远程让变频器断电来复位。另外,如果是考虑维护的话,还得在之前增加断路器。

2、变频器故障输出信号应该去控制什么设备,怎样控制?如果变频器故障输出信号接中间继电器,采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去控制别的设备,有不妥之处吗,有什么优缺点?
变频器故障输出信号通过参与互锁控制。通常是让设备停止工作。我们现在的设备是通过驱动中间继电器来控制电机的制动器。一旦变频器有故障输出,制动器就不释放,这样确保安全运行。

3、很多变频器具有“禁止输出/自由停车/停止”这个功能端子(有些是可编程的),需要在这个端子上接线吗?如果需要,该怎样接线?分析并说明原因。
是有很多可编程的输入端子的,这样相当于变频器集成了PLC功能,将变频器设备周围的一些信号采集回来,然后再通过通讯的方式将信号传输到主控中。

4、变频器及相关设备(例如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故障后,可以继续让运行端子/正反转端子得电(给变频器提供运行信号)吗?分析并说明原因。
既然发生了故障,就应该将故障信号互锁到运行信号中,不然就是不安全的设计

5、变频器及相关设备(例如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故障后,在电气设计上可以让变频器自动复位、自动重新启动吗?分析并说明原因。
对于无人值班的设备,一般都会激活这个功能,当然有些故障也不是能通过自动复位功能能解决的,所以需要考虑设置好故障复位次数。

6、变频器及相关设备(例如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故障,导致变频器显示故障代码后,电气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应当怎样进行故障处理,有哪些步骤?
自然是将故障代码记录好,同时还将当时的情况了解情况,等电气维护人员一来就能分析原因,尽早解决

网友D:
1、变频器主回路进线电源前需要加装接触器吗?那些情况下可以不需要?如果需要,那么在故障时,怎
么控制这个接触器?
答:各种想法都有,有加的也有不加的。如果在总的动力回路没有总接触器的话,还是在各个变频器前面
增加一个接触器比较保险。一旦通讯干扰的话,还有最后的补救措施。变频器一般都有故障输出信号,用
这个信号跟接触器线圈做互锁就行了,变频器报故障时,不允许接触器合闸。

2、变频器故障输出信号应该去控制什么设备,怎样控制?如果变频器故障输出信号接中间继电器,采用
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去控制别的设备,有不妥之处吗,有什么优缺点?
答:变频器的故障输入信号首先控制变频器机构的接触器,安全要求高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去控制制动器接
触器线圈,如果变频器有故障的话,制动器接触器线圈不允许得电,制动器处于失电闭合状态。

3、很多变频器具有“禁止输出/自由停车/停止”这个功能端子(有些是可编程的),需要在这个端子上
接线吗?如果需要,该怎样接线?分析并说明原因。
答:当需要紧急停车的情况下,还是应该接这个端子的。有的变频器有基级封锁功能,直接把IGBT的通道给封锁。这个时候变频器瞬间没有输出。但是在工业现场的很多情况下,变频器没有输出机构也不可能立刻停住,还是有赖于制动器的能力。

4、变频器及相关设备(例如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故障后,可以继续让运行端子/正反转端子得电(给变频
器提供运行信号)吗?分析并说明原因。
变频器自己报故障肯定是不接受运行端子的信号了,整个变频器就不运行了。而很多外围设备的故障也可以通过变频器来监视,比如说电机过载,短路等等。实践怎么样的我没有试验过。

5、变频器及相关设备(例如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故障后,在电气设计上可以让变频器自动复位、自动重
新启动吗?分析并说明原因。
答:一般在PLC程序里都可以让变频器自动复位,很多电器故障都是偶然发生的,有时候一复位,故障就消失了。在操作台上都设置有故障复位按钮,按下就可以让变频器的自动复位输入端子得电。

6、变频器及相关设备(例如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故障,导致变频器显示故障代码后,电气工作人员到达
现场后应当怎样进行故障处理,有哪些步骤?

答:先查看故障类型,然后按照变频器手册上的说明去逐步排查故障。没效果的话就给厂家打电话。

网友E:
1、一般不需要,输入电源可以直接进到变频器,如果加接触器反到增加故障点。

2、变频器故障输出信号首先是控制停车,同时告诉变频器有故障,比如说操作台指示灯、DCS监控、人机界面等,必要时可以有音响报警。变频器故障输出信号可以采用中间继电器的接点输出,没有问题(一般24V)。

3、很多变频器具有“禁止输出/自由停车/停止”这个功能端子(有些是可编程的),参考使用手册。
4、变频器及相关设备(例如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故障后,不可以继续让运行端子/正反转端子得电,应查明原因

5、变频器及相关设备(例如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故障后,在电气设计上不可以让变频器自动复位。

6、变频器及相关设备(例如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故障,导致变频器显示故障代码后,电气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应当:

查看操作面板故障代码,确定什么故障,针对处理。

网友F:
1、变频器主回路进线电源前需要加装接触器吗?那些情况下可以不需要?如果需要,那么在故障时,怎么控制这个接触器?
我们先分析一下接触器在主回路进线侧作用,接触器在变频器输入侧的作用,大概有两个:一是给变频器接通电源,二是当变频器因为故障跳闸时,使变频器快速脱离电源。
采用快速熔断器作为后备短路保护元件时,一般需要配置输入接触器,它同时可以作为电源控制器件,不论长期带电还是不运行切断电源方式,都可以通过接触器操作;采用自动空气断路器作为后备短路保护元件时,如果是长期带电方式,则可以直接利用自动空气断路器作为电源控制开关,偶尔需要切断电源时手动操作即可。若选择不运行时切断电源方式,由于操作相对频繁,为操作方便,可以考虑在自动空气断路器后加装输入接触器。

接触器的控制应该和启动系统的操作分开,并且启动操作线路中引入接触器辅助触头连锁,必须在输入接触器已经合上后才允许发出启动指令。在故障时,是依靠变频器的故障输出继电器常闭触头动作,切断接触器线圈电源,从而使变频器脱离电源。

2、变频器故障输出信号应该去控制什么设备,怎样控制?如果变频器故障输出信号接中间继电器,采用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去控制别的设备,有不妥之处吗,有什么优缺点?
一般说故障输出信号作为一输出触点控制报警,讯响设备。可以采取中继过渡,一是信号隔离,二是放大信号作用。但是应注意在中继线圈并联阻容吸收电路!

3、很多变频器具有“禁止输出/自由停车/停止”这个功能端子(有些是可编程的),需要在这个端子上接线吗?如果需要,该怎样接线?分析并说明原因。
以KVF2000变频器为例,0:断开后自动恢复 1:断开后不自动恢复

此功能选择自由停车端子闭合后再断开时,是否执行原运行指令,此功能只有在端子标准
运行控制、二线式运行控制有效。在键盘控制、RS-485 控制、三线式运行控制RUN 端子闭合不
保持时无效。

4、变频器及相关设备(例如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故障后,可以继续让运行端子/正反转端子得电(给变频器提供运行信号)吗?分析并说明原因。

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发现故障后,应先检查故障原因。不要盲目带电操作。
5、变频器及相关设备(例如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故障后,在电气设计上可以让变频器自动复位、自动重新启动吗?分析并说明原因。
一般不允许。当保护功能处于有效状态时,可以自动复位故障状态。在瞬间掉电时,大于15 毫秒,允许自动重新启动
大多数采取手动复位操作方式,而且对相关设备做必要检查,以确保安全。

6、变频器及相关设备(例如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故障,导致变频器显示故障代码后,电气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应当怎样进行故障处理,有哪些步骤?
查看操作面板故障代码,确定什么故障,针对处理!

网友G:
1、变频器主回路进线电源前需要加装接触器吗?那些情况下可以不需要?如果需要,那么在故障时,怎么控制这个接触器?

可以加,但加上接触器后不能用它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而只是当变频器或外部电路出故障后切断变频器的电源。也就是说:如果变频器或外部电路无故障发生,接触器是一直闭合的。只要在故障发生后为了防止故障扩大,用接触器来彻底切除变频器的电源。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0名:

空缺

二等奖(10MP)4名:

QHDTHL        QHDTHL

ye_w        ye_w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Smile        lyc19730508

三等奖(30积分)2名:

jianggm-1127        jianggm-1127

零下一度        a332329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