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Down与KeyUp事件中的“键”,只能是“回车”键吗?

楼主(2011-08-21):
在输入框中用KeyDown与KeyUp事件时,发现对普通键的操作不能引起这两个事件脚本程序运行,但回车后事件运行。注:在输入框和标签都试过情况一样,望用过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两个事件主要是对键盘的按钮作用,参数1对应显示的也就是键盘中按下键的ASCII码值。

楼主:
也就是说,只能对确定的键响应,而不是对键盘上的所有键?

网友A:
不是,在实际操作中,就是我们平时使用键盘上的键也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C1055的答复!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工程中有一个密码输入窗口(非登陆的),我希望在文本框中每输入一个字符后,立即显示“*”,所以在文本框的KeyDown事件中,我将字符替换为“*”后显示,但实际情况只有在回车后才变为“*”,我知道在VC中和你上面说的一样。还有,我没有对KeyDown事件中的两个参数做设置,而是直接连脚本程序,这有问题吗?您认为我的问题出在哪?谢谢!

网友B:
兄弟,你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无论哪个键都会 发送 KeyDown与KeyUp 消息的

网友A:
嵌入版中,在文本框中输入字符显示“*”是可以的,在输入框中添加一个字符串变量,然后勾选密码,就可以在输入数据后,直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