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DA模块输出通道的电压为什么超过10V?

楼主(2011-08-21):
三菱FX2n-4DA模块输出通道的电压为什么超过10V?为什么有时又最高电压只有7V?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监控一下嘛,

楼主:
哦,看看。不知道,感觉是模块出问题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顶我,监控数据没有问题,就是达不到10伏,那么这样的模块怎么维修?

网友B:
看看三菱FX2n-4DA和主机怎样联的,有的机型如三菱FX1n,DA模块就会电压不稳。

楼主:
对:解永辉 关于

看看三菱FX2n-4DA和主机怎样联的,有的机型如三菱FX1n,DA模块就会电压不稳。

内容的回复:兄弟我们用的正是FX1N,我们怎么解决呢?在FX1N的基础上?

网友C:
看看三菱FX2n-4DA和主机怎样联的,有的机型如三菱FX1n,DA模块就会电压不稳。
还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换一个再试一下就知了

网友B:
对:时空 关于回复内容:
对:解永辉 关于

看看三菱FX2n-4DA和主机怎样联的,有的机型如三菱,DA模块就会电压不稳。

 如果前面AD模块,请在AD模块和DA模块之间加一块IO扩展就行。

内容的回复:兄弟我们用的正是FX1N,我们怎么解决呢?在FX1N的基础上?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