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ES系列PLC 与RTU-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1-08-21):
RTU-485的通讯设置时9600.7.E.1.ASCII
可是设置好后通讯不上
请教高手解答

网友A:
rtu方式必须是8位的

网友B:
RTU模式应该set M1143

网友C:
以上两位都是对的,只要参数设置正确,接口接对,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D:
“RTU-485的通讯设置时9600.7.E.1.ASCII ”

楼主请注意:你用RTU通讯,却设置成ASCII模式!牛唇怎能对马嘴!

1楼和2楼的朋友的回复加起来正好可以解释你所犯的错误!

网友B:
对:战清石 关于

“RTU-485的通讯设置时9600.7.E.1.ASCII ”

楼主请注意:你用RTU通讯,却设置成ASCII模式!牛唇怎能对马嘴!

1楼和2楼的朋友的回复加起来正好可以解释你所犯的错误!

内容的回复:

如果不设置M1161为ON,数据接收和发送应该也没问题,只是发送数据会自动每8位存储于D1089开始的寄存器的低8位上,返回数据会自动每8位存储于D1070开始的寄存器的低8位上。

网友E(2011-12-24):
rtu的通讯设置必须是8位 9600 8 e,1,就是7的这个位必须是8

网友F:
RTU-485是远程IO通讯模块,7位也可吧,不然在设计上就不会让它可以设成9600.7.E.1.ASCII了。

网友G(2012-02-22):
RTU模式应该set M1143     把 m1143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