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称直径 20,这个20的单位是什么?

楼主(2011-08-22):
公称直径 20

这个20的单位是什么?

网友A:
就当单位是2公里吧~~~~~~~~~~~嘻嘻嘻i嘻嘻嘻

网友B:
          单位是mm

网友C:
mm是对的 在机械中,,没有特殊说明一律按mm计算。

网友D:
是的 在工程设计或图纸中 没有注明的长度单位均以mm计算

网友E:
是mm,一般在工程上,只有数字,且没有特殊注明的,都是mm。

网友F:
一般为mm ,而且一般都不要标注单位

网友G:
公称直径DN20 单位是mm

网友H:
一 般 是 指 内 径 大 小

网友I(2011-10-28):
公称直径20,单位是毫米,它是个名义尺寸,即不是内经,也不是外径。就像人的名子不代表本人的体重和身高一样。那这个名义尺寸有什么用呢?管道上有各种管件,相同名字的管件可连接到同一系列管道上。包括钢管,阀门,法兰,丝扣连接,接头等连接件。当然,也包括管道要安装的仪表。它的实际值接近于内经。

网友I:
另外,图纸不标注尺寸,是因为已经标准化,机械制图是,工程制图也如此。

网友J:
机械行业,没有特殊说明的尺寸是毫米mm

网友K:
引用 网友C:
mm是对的 在机械中,,没有特殊说明一律按mm计算。

这是在天朝这么说,要是在米国那是默认英寸的

网友L:
楼上王工说得对

网友M:
非常支持王工的说法,单位mm,但不是绝对的,只是一个型号性质的

网友N:
行业有这么一句话,铁匠说毫米,木匠说厘米。。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公称直径DN20 单位是mm

网友J:
引用 网友N:

行业有这么一句话,铁匠说毫米,木匠说厘米。。

建筑也是厘米

网友P:
公称直径,应该说的是管道或者具有管道性质的连接法兰面,这个按照精度算都是毫米。

网友Q:
公称直径DN20mm,毫米

网友R:
mm,一般在工程上,只有数字,且没有特殊注明的,都是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