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状态字和控制字

楼主(2011-08-22):
在PLC S7-300中编写的发送和接收数据中,使用SFC14和SFC15接收变频器状态字并向变频器发送控制字,分别是6个字的数据长度,但是我在西门子440变频器的参数中不明白到底是哪几个参数啊,如果是R52开始的状态字,那也没有6个字啊,还请知道的朋友能指点一下,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你要看你用的哪个报文

报文不一样 状态字里面的含义也不一样

网友B:
在变频器的的参数说明书中找一下分别对控制字和状态字的说明,不够六个字的话可以空出来多余的设为备用。

网友C:
这要根据变频器的设置情况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