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V 发电机

楼主(2011-08-22):
我在  观澜湖高尔夫度假  工作,,,,这里有一台发电机为1050KVA,额定电流1650A,,,,发电量很不理想,,,,有功250KW时,电流1150A,其余都是无功。。。。。

我的低压盘柜上有装了电容补偿柜,,,,由于电容补偿装置 电流采样  取自  进线柜,,,,当用发电时候,,,电容器就投不了,,,请问。。。。这样设计是对的吗??

还是由于前期用市电时候电容器投了使用了,,,,突然转发电,,,,电容器有电荷,,,不能直接投入

网友A:
是你的励磁装置调节能力有问题。发电机励磁对于单机系统,主要是提供恒定的电压,另外也控制发出无功的大小。一般柴油发电机出厂时配的励磁装置都比较简单,调节速度也跟不上,从你的负荷看,你的负荷里,异步电机的负载很多,因此无功很大,对这样复杂的负载,出厂配置的励磁装置一般都无能为力

网友B:
不投入就是接线就不对了

楼主:
我这里的负荷基本是  电机负荷70%,,,照明30%,,,,,,,,,,无功补偿装置柜电流线采样在进线柜上测,,所以用发电机的时候,,无功补偿柜 投不了,,,

楼主:
各位 高手,,,有别的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