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uantum plc 与 S7-200 modbus通讯问题?一大堆!!

楼主(2011-08-22):
本人打算用S7-200 226与 Quantum CPU 671 60 走MODBUS 通讯,读取现场的48个模拟量数值。

我现在仅仅知道的是: 需要Quantum 为主站,s7-200为从站,用XXMIT 模块进行通讯。

问题:

1,模拟量怎么表示啊?%IW0 ,相当于西门子AIW0吗??

2,如何将多个模拟量放到连续的存储区,以及存储区的表示方式。

3,MODBUS 指令 XXMIT ,Quantum CPU 671 60 是否支持?UNITY pro 的版本由限制吗?

4,xxmit 指令如何应用》??若无返回数据,会有什么故障??返回接收数据是要在s7-200 侧编程??有什么格式限制么??

5,MODBUS 端口1 是否是上下载程序端口??若是,如何切换工作和上下载程序??
6,Quantum 是否需要专用的通讯电缆;有简易方式没有??

本人之前,只接触过西门子的PLC ,对QUANTUM 第一次应用!!!请教各位大侠了,本人刚上论坛,没有分数送!!不好意思

楼主:
若有相关示例,请发送到:ceshi120@163.com

网友A:
1、基本上是,不过配置方法略有不同。
2、存储区的表示方式是%MW。
3、支持的,没有版本限制。
4、建议先在计算机上用Modbus测试程序去测试读S7-200,成功后再调试XMIT。在S7-200那边只需要配置Modbus Slave的数据区,不需要编程。
5、上下载程序不用Modbus端口,用USB或者以太网。
6、不需要,普通的RS232,按照管脚定义图自己焊线就可以。

网友B(2015-07-16):
理解modbus通讯的含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