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台达B系列触摸屏该如何通信

楼主(2011-08-22):
请求台达PLC与台达B系列触摸屏该如何通信,为什么连接不上。该如何设置PLC与触摸屏。PLC是32EH系列,触摸屏是B系列的。PLC用485,DOP用COM2.通信线是1。4接负。2.3接正,PLC默认站号为0,人机为1.各位 大侠看看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PLC默認站號應該是1,人機為0

网友A:
PLC與人機的其他通訊參數設置是一樣的嗎?例如波特率,奇偶校驗碼,停止位元,資料位元

楼主:
是一样的,但是通信不上。还没有处理好,没有解决。希望各位大侠们能给出指点

楼主:
急。。。。。。高手给个指点

网友B:
看看环境设置对否

网友C:
应该很好连接的啊,很早以前用过,看是不是参数设置的不一样,用PLC的下载电缆可能就能通讯吧看看站号参数等,看看通讯电缆,

网友D:
错了B的屏RS485是1+ 6- COM2口

网友E:
楼上是对的 RS485 COM2口 :1+  6— 的 。PLC默认站号应该是1    人机是0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