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器 手动控制问题

楼主(2011-08-22):
我手一有一套三菱200w伺服+电机,没有接任何运动控制系统,只想例用正转与反转即可,我伺服要如何设定其旋转速度、运转模式、如果配线??请高手帮我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许多公司提供的伺服软件中都有JOG试运转功能,如果没软件,一般可以设置伺服参数运行。具体参数得找他们的说明书

楼主:
还是没找到正解~~~~~~帮帮忙丫,各位高手~~~

网友B(2011-12-28):
手册上写的那么清楚啊。也不看看

网友C:
接好电源线,急停、SON、LSP、LSN等信号,伺服没有报警就可以通过面板操作进行点动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