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缸与气缸的比较

楼主(2011-08-22):
以气缸为代表的气动执行器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在能源问题突出,国家又提倡建设绿色环保生产线的今天,气动执行器效率偏低,运行能耗成本高昂等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相对于气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具有能量转化率高,运行成本低等优点。现在企业已意识到能耗问题并开始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降低系统的能耗,而执行器的选择问题就是实施节能的关键一环。宁波力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www.pwrdrive.com全新推出的电动执行器产品具有结构紧凑,防水防尘的特性,可方便的组成电缸,长行程电磁铁,直线滑台等执行器,替代传统的气缸,电磁铁等产品,并且在保证可靠性的前提下,与国外企业生产的电动执行器在价格上具有绝对的优势。我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动执行器具有以下特性:

1.免维护,安装简便

我公司生产的电缸从一开始就参照气缸的外形及安装连接尺寸生产,而对于目前还未有ISO标准的无杆气缸和气动滑台,则采用相对应的外形及安装连接尺寸,这种便利的措施能够杜绝气驱动与电驱动在安装,添置或更换方面给工程师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间接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无需对各种气动管进行安装维护。

2.低噪音

气缸使用压缩气体,并通过控制电磁阀的通断来使气缸做往复直线运动。在换气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较大的声音而电缸是通过电能来驱动电机工作,无需额外的压力装置,在运动过程中可以做到零噪声。

3.使用方便

电动执行器的驱动源很灵活,一般开关电源电源或220V市电即可满足需要,而气动执行器需要气源和压缩驱动装置。在驱动方面,可根据实际要求选择我公司PowerDrive系列驱动器。

4.运行稳定

电动执行器没有“漏气”的危险,通过相匹配的驱动器来驱动电机运动,可靠性高,而空气的可压缩性使得气动执行器的稳定性稍差

网友A:
不错,分析的比较详细!

网友B:
想听听你说,电缸要是卡住了怎么办?

网友C:
   很想亲眼见见这种电缸!

网友D:
电缸不可能卡住的啊,要是真卡住了,关闭驱动器,把滑杆拿出来清理下就行了。这个是极端情况了,一般不会出现的。具体结构你可以看下力驱自动化的EC直驱电缸,首页上有图,网址: www.pwrdrive.com

网友D:
对:wanggq 关于

   很想亲眼见见这种电缸!

内容的回复:

具体结构你可以看下力驱自动化的EC直驱电缸,首页上有图,网址: www.pwrdrive.com   再不懂可以问我!

网友E:
电缸是不是就是直线电机类似的啊

网友F:
对:leimin531 关于

电缸是不是就是直线电机类似的啊

内容的回复:你看下力驱自动化的EC系列的电缸的介绍就知道了。

网友G:
组团来做广告啊?只能说它们各有优缺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关于组团来做广告啊?只能说它们各有优缺点!

呵呵,我们工程师都是按事实说话的。

网友H:
当设备卡住了,电缸拉不动会不会烧电缸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关于当设备卡住了,电缸拉不动会不会烧电缸

不会,控制器有保护电路!拉不动的时候会报警过流!

网友I:
呵呵,这种基本上都有保护电路的。

网友F:
帖子又沉下去了,这样怎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