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T200M有源底板和无源底板的区别

楼主(2011-08-22):
想请教各位ET200M有源底板和无源底板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有源底板---可以带电插拔模块,而且不影响后面模块

无源底板---不能带电插拔,而且后续的模块就断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源底板---可以带电插拔模块,而且不影响后面模块

无源底板---不能带电插拔,而且后续的模块就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