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缸会不会取代气缸啊?

楼主(2011-08-22):
大家说以后电缸会不会取代气缸啊,貌似力驱自动化的电缸极具有成本和技术优势。

网友A:
是的,EC系列电缸是我们全新推出的产品,可以替代目前市场的气缸,液压缸等产品。由于极具有成本优势,可以改变目前市场被国外厂家垄断的局面,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支持我们自己国内的产品。

网友B:
表示关注!表示关注!

网友B:
不知道,看发展吧!应该共存!

网友C:
电缸就是个电磁铁!?

网友C:
1、气动系统、液压系统,还是用气动、液压阀好;

2、非气动系统、非液压系统,可以采用电磁阀!

网友:
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D(2020-02-19):
应该会取代的吧,现在丰田工厂都已经无气化管理了,都用的我们的EC电缸。专业替换气缸的。

网友E(2023-01-05):
有混用的情况,有的电缸伺服控制的 成本也比较高

网友F(2023-02-22):
不可能,设备需求有些一定合适。

网友G:
应该没有那么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