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接触器上的辅助触点有什么用

楼主(2011-08-22):
电容接触器上的辅助触点就是A到A、B到B、C到C有什么用,它这样接的话有什么意意呢???

网友A:
作用是缓冲大电流对接触器触点的冲击.上面辅助触点有电阻串联,在接触器吸合的瞬间,辅助触点比主触点先吸合0.03~0.05秒,辅助触点串接电阻先通过电流.等主触点吸合时短接辅助触点.

网友B: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

网友C:
电容接触器,没有玩过,学习啦

有图吗,上个图啦,开开眼

网友D:
如1楼所说,减小冲击电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作用是缓冲大电流对接触器触点的冲击.上面辅助触点有电阻串联,在接触器吸合的瞬间,辅助触点比主触点先吸合0.03~0.05秒,辅助触点串接电阻先通过电流.等主触点吸合时短接辅助触点.

网友F:
大家到我群里聊聊哦  122673247

网友G:
好像是这辅助触点是接着一对电阻吧,起到放电功能吧 ,我新人以后多多关照啊。

网友H:
闭合时辅助触点先闭合,起到先导电流的作用,以保护主触点。断开的时候后断开,有利于主触点的灭弧。主要作用就是保护主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