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里的普通电机是恒功率运行的还是恒转矩运行的?

楼主(2011-08-22):
工厂里的普通电机是恒功率运行的还是恒转矩运行的?我一直认为是恒功率运行的,可今天我领导给我说一般的电机都是恒转矩运行的,这我就有点糊涂了,原来我认为根据P=UI,当电压低时候,电流高,再根据Q=IIRT.热量大会烧电机,给他这么一说我不知道怎么分析了?请问如果是恒转矩运行的,我对此现象怎么分析?还有电压高时候为什么也会烧电机?好像有个线形图,是吗?这个图又是怎样的?小弟不才,理论性的东西很烂,实践经验也很菜,正虚心学习中,请各位前辈详细解说下,小弟感恩涕零!我就26分,就赠送6分吧。我们厂是造纸厂。

网友A:
他说的是带变频的吧。

网友B:
1、异步电机工频运行,可以看作恒速电机,负载大电机转矩大,硬特性!

网友B:
2、他励直流电机,可以看作恒速电机,负载大电机转矩大,硬特性!

网友B:
3、串励直流电机,恒功率运行,负载大电机转矩大转速低,反之转速高,软特性!

网友B:
4、当负载是恒转矩负载时,运行功率与速度成正比;

5、当负载是恒功率负载时,负载转矩大,速度低,反之速度大;

网友B:
6、当电机处于调速运行状态时,一般工作在恒转矩状态,也可以工作在超速恒功率状态下;

网友B:
7、当直流电机调压调速、交流电机变频调速时,在额定转速下,速度低,额定功率低,恒转矩方式运行;

8、当直流电机调压调速、交流电机变频调速时,超过额定转速,速度高转矩低,额定功率不变,恒功率方式运行;

网友B:
9、当电机处于调速时,是否超速运行? 这时,如果是额定转速下运行,就说恒转矩运行;如果是超额定转速下运行,叫做恒功率运行,也叫做弱磁调速!

网友C:
负载类型是对于机械负载而言,和电机无关,比如,水泵是风机泵类负载,铰刀是恒转矩负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负载类型是对于机械负载而言,和电机无关,比如,水泵是风机泵类负载,铰刀是恒转矩负载

1、要注意说话的人,是在说电机的调速状态,还是在说电机的机械特性,还是在说负载的性质!

2、不要把概念张冠李戴,阴差阳挫!

楼主:
感谢刘工的答复,不过概念性太强,我有点晕,我就想知道比如我们厂带浆泵电机还有搅拌器电机以及传动变频(也带编码器)的电机各属于什么方式(恒功率或者恒转距)运行的?烦请形象具体点,别太概念。感谢!

网友D:
所谓恒,就是不变,恒功率、恒转距就是不变的功率、不变的转矩。恒功率与恒转矩的说法,是在变速场合下,考核负载的变化特性的一个指标。如果负载(电机)速度增加,而负载的输出功率不变,此时也就是恒功率特性,如果负载(电机)速度增加,而负载的输出转矩不变,此时也就是恒转矩特性。

如果负载是工频电机,速度不变,此时的电机输出(功率、转矩)基本不变。针对你说的搅拌器负载,如果采用变速驱动(变频器),基本属于降转矩(成平方关系)负载,也就是说,当速度降低,电机的输出转矩成平方关系下降,功率也同时成立方关系下降,有点类似水泵类型负载。

网友B:
“工厂里的普通电机是恒功率运行的还是恒转矩运行的?我一直认为是恒功率运行的,”

1、你说的普通电机如果是异步电机工频运行,那就是恒速运行;

网友B:
2、既不是恒功率运行,也不是恒转矩运行,负载怎么变化都是恒速的,负载转矩大功率就大,负载转矩小功率就小;

网友B:
“可今天我领导给我说一般的电机都是恒转矩运行的,这我就有点糊涂了”

1、如果你的领导是说,变频调速异步电机在额定频率以下运行,都是“恒转矩运行”的,那就说对了;

2、“恒转矩运行”是相对超额定频率“恒功率运行”弱磁调速而言的;

3、如果你的领导把变频调速的“恒转矩调速”,用来说一般电机运行,那你的领导就张冠李戴了;

网友B:
“原来我认为根据P=UI,当电压低时候,电流高,再根据Q=IIRT.热量大会烧电机,给他这么一说我不知道怎么分析了?请问如果是恒转矩运行的,我对此现象怎么分析?”

1、普通电机是恒速运行的,不是恒功率,也不是恒转矩,转矩有大有小,运行功率时大时小;

2、你会看到,电压不变,电流时大时小;

3、你会看到,电压不变,电流过载时,电机会过热烧毁;

4、和你想的不矛盾!

网友B:
“还有电压高时候为什么也会烧电机?好像有个线形图,是吗?这个图又是怎样的?”

1、电压过高时,电机电流增大,损耗增大,你还会听到声音大,也会烧电机;

2、你说的是什么图?我不明白。

网友E:
老刘让我想起一人来,“老灰兔子”,当然是一个人的网名。是一个很热心,很较真,有实际经验,有理论知识的人!哪个论坛有了这样的人,都会活跃起来的。

至于楼主的问题么,俺不太懂,就不瞎参和了。

网友F:
就电机而言,既不是恒转矩也不是恒功率。

恒转矩与恒功率是控制模式。

造纸厂线上的电机一般是速度控制,上下两个滚筒的两电机要求速度相同的同时,出力也要相同,就是既要相同转矩也要相同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就电机而言,既不是恒转矩也不是恒功率。

恒转矩与恒功率是控制模式。

造纸厂线上的电机一般是速度控制,上下两个滚筒的两电机要求速度相同的同时,出力也要相同,就是既要相同转矩也要相同功率

1、造纸厂的收放卷控制,电机是调速控制,可以采用恒转矩控制模式,也就是电流闭环控制模式,机械软特性;

2、纸的张力恒定,但是转矩与卷的半径相关。

网友B:
3、由于收卷是恒张力控制,所以负载不是恒转矩,也不是恒功率,但接近恒功率,功率的变化很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电机而言,既不是恒转矩也不是恒功率。

是由所带负荷性质决定的。

网友H:
关键是工作的状况啊,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I(2012-03-12):
看了还是不太明白,也许应该这样理解:

恒功率调速是指电机低速时输出转矩大,高速时输出转矩小,即输出功率是恒定的;

如机床主轴和轧机、造纸机、塑料薄膜生产线中的卷取机、开卷机等要求的转矩,大体与转速成反比,这就是所谓的恒功率负载。

恒转矩调速是指电机高速、低速时输出转矩一样大,即高速时输出功率大,低速时输出功率小。如风机,水泵。

日常生活常用的一般是恒转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