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Q系列的要多少钱

楼主(2011-08-23):
三菱的PLC Q系列的要多少钱呀

网友A:
三菱Q系列是模块式的,这个要看具体配置,选了哪些模块的

网友B:
看你怎么选择....

网友B:
他都是模块化的....有电源模块.CPU/...IO模块.等等

网友C:
简单型人机solution:

人机

1.提供简单型人机界面,可与PLC连线;
2.用于FX全系列机型(FX2N-128MR-001 FX2N-80MR-001 FX2N-64MR-001 FX2N-48MR-001 FX2N32MR-001 FX2N-16MR-001 FX2N-128MT-001 FX2N-80MT-001 FX2N-64MT-001 FX2N-48MT-001 FX2N32MT-001 FX2N-16MT-001
FX1S-30MR-001 FX1S-20MR-001 FX1S-14MR-001 FX1S-10MR-001 FX1S-30MT-001 FX1S-20MT-001 FX1S-14MT-001 FX1S-10MT-001 FX1N-60MR-001 FX1N-40MR-001 FX1N-24MR-001 FX1N-14MR-001
FX1N-60MT-001 FX1N-40MT-001 FX1N-24MT-001 FX1N-14MT-001 FX3U系列PLC ;亦支持其他机型
3.该产品精致小巧,使用起来简单方便,能够大大节省PLC资源和机器成本,品质有保证,支持国际通用的安规认证,4.如果该产品需求量大或有其特殊用途,亦可直接提供修改或者重新设计。
5.最小采购量10pcs

网友C:
联系方式:Qq543570997  ajin11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