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速返馈信号的问题,想破脑袋了!!!求解

楼主(2011-08-23):
在工地调试一台门机的过程中,ACS800控制的电机,DTC方式,起升机构电机额定转速是980转,在额定转速运转时,编码器返馈信号在910~1020RPM之间波动,开始认为是控制的原因,就改为了开环DTC控制,但情况一样,因此认为可能是干扰造成的,从外面直接拉了根信号线到变频器上(从电机到变频器只有几米远),结果还是一样,之后又改为标量控制,又将编码器接到另一变频器上试验,又从本地控制试验,更换另一电机上运行正常的编码器试验,做了许多尝试,但还是一样的结果,用转速表实测电机的转速也是稳定在980转左右,至此已排除了变频器的原因、电缆的原因、编码器的原因、速度给定信号的原因、电机的原因。我也是经常在工地调试此类控制的,从未碰到过此种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