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流量计的选型参考

楼主(2011-08-23):
超声波流量计的分类1、插入式超声波流量计:专用钻孔装置可进行不停产安装。一般为单声道测量,为了提高测量准确度,可选用三声道。
2、管段式超声波流量计:需切开管路安装,但以后的维护可不停产。可选用单声道或三声道传感器。
3、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能够完成固定和移动测量。采用专用耦合剂(室温固化的硅橡胶或高温长链聚合油脂)安装,安装时不损坏管路。
4、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便携使用,内置可充电锂电池,适合移动测量,配接磁性传感器。
5、手持式超声波流量计:体积小,重量轻,内置可充电锂电池,手持使用,配接磁性传感器。
6、防爆型超声波流量计:用于爆炸性环境液体流量测量,为防爆兼本安型。即转换器为防爆型,传感器为本质安全型。
7、流量测量系统:由多台超声流量计和系统主站组成。适用于多条管路的集中测量。
8、超声热量计:用于供热系统的热量测量。

9、电池供电型超声波流量计:采用一节锂电池供电的一体式超声波流量计。适用于无市电供应的场合,一节电池可使用十年,具有多种测量功能。
管段式超声波流量计把换能器和测量管组成一体,解决了外贴式流量计在测量中的一个难题。而且测量精度也比其它超声波流量计要高,但同时也牺牲了外贴式超声波流量计不断流安装这一优点,要求切开管道安装换能器。
(3)插入式
插入式超声波流量计介于上述二者中间。在安装上可以不断流,利用专门工具在有水的管道上打孔,把换能器插入管道内,完成安装。由于换能器在管道内,其信号的发射、接受只经过被测介质,而不经过管壁和衬里,所以其测量不受管质和管衬材料限制。
3 超声波流量计的选型
超声波流量计除上述各种类型外,近年来又出现了采用数字化电路的数字式超声波流量计,把换能器和转换器做在一起的一体式超声波流量计,等等。面对众多类型的超声波流量计,用户要根据实际情况和测量需要合理选型。
3.1 多谱勒式超声波流量计
只能用于测量含有适量能反射超声波信号的颗粒或气泡的流体,如工厂排放液、未处理的污水、杂志含量稳定的工厂过程液等。要注意它对被测介质要求比较苛刻,即不能是洁净水,同时杂技含量要相对稳定,才可以正常测量,而且不同厂家的仪表性能及对被测厂家的要求也不一样。选择此类超声波流量计即要对被测介质心中有数,也要对所选用的超声波流量计的性能、精度和对被测介质的要求有深入的了解。
3.2 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
适用于临时性测量,主要用于校对管道上已安装其它流量仪表的运行状态,进行一个区域内的流体平衡测试,检查管道的当时流量情况等。如果不作固定安装,而用于这些用途时,选用便携式超声波流量计既方便又经济。
3.3 时差式超声波流量计
目前生产最多、应用范围最广泛的是时差式超声波流量计。它主要用来测量洁净的流体流量,在自来水公司和工业用水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此外它也可以测量杂技含量不高(杂质含量小于10g/L,粒径小于1mm)的均匀流体,如污水等介质的流量,而且精度可达±1.5%。实际应用表明,选用时差式超声波流量计,对相应流体的测量都可以达到满意的效果。
3.4 管道式超声波流量计
精度最高,可达到±0.5%,而且不受管道材质、衬里的限制,适用于流量测量精度要求高的场合。但随着管径的增大,成本也会随增加,通常情况下,选用中小口径的管段式超声波流量计,较为经济。
3.5 固定式超声波流量计
如果有足够的安装空间,使用插入式换能器代替外贴式换能器,彻底消除了管衬、结垢及管壁对超声波信号衰减的影响,测量稳定性更高,也大大减小了维护工作量。而且,由于插入式换能器也可以不断流安装,所以其应用正在不断推广。
有的厂家推出了内部为数字化电路的超声波流量计,其特点是采用数字电路处理信号,纠错能力增强,取样及时,精度提高(模拟电路的精度为±1.5%,数字电路可以达到±1.0%),而且集成度提高,仪表体积大大减小,有多种信号输出模式供选择,在实际应用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用户在使用中可以和模拟电路的超声波流量计进行比较。
超声波流量计的功能选择,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如果测量双向流体,一定要选择带有正负计量功能的超声波流量计;如果用户需要定期了解流体在一定时段有流量情况,可以选择带打印机的超声波流量计。总之,所选择的超声波流量计的功能既要满足用户需要,也不必贪多求全,造成许多功能闭置不用,而增加购买成本。

楼主(2012-07-06):
详细的介绍一下超声波流量计的安装过程,虽然有说明书可以看,但是厚厚的70多页的说明书有时让人无从下手,翻来翻去才能找出重点。我着重介绍一下安装过程,以便能让您更好更快的使用:
快速输入管道参数和步骤
fv系列超声波流量计常规测量时需要输入下列参数:
1. 管道外径
2. 管壁厚度
3. 管材
4. 衬材参数(如有的话,可包括衬里厚度和衬材声速)
5. 流体类型
6. 探头类型 (因为主机可支持多种不同探头)
7. 探头安装方式
上述参数条件的输入步骤一般遵循下列设置步骤:
1. 键入menu 1 1 进入11号窗口输入管外径后键入ent键;
2. 键入▼/- 进入12号窗口输入管壁厚度后键入ent 键;
3. 键入▼/- 进入14号窗口ent ,▲/+或▼/- 选择管材后键入ent 键;
4. 键入▼/- 进入16号窗口ent ,▲/+或▼/- 选择衬材后键入ent 键;
5. 键入▼/- 进入20号窗口ent ,▲/+或▼/- 选择流体类型后键入ent 键;
6. 键入▼/- 进入23号窗口ent ,▲/+或▼/- 选择探头类型后键入ent 键;
7. 键入▼/- 进入24号窗口ent ,▲/+或▼/- 选择安装方式后键入ent 键;
8. 键入▼/- 进入25号窗口,按所显示的安装距离及上步所选择的安装方式安装好探头(见本章安装部分);
9. 键入menu 0 1 进入01号窗口显示测量结果。
选择测量点
超声波流量计的安装在所有流量计的安装中是最简单便捷的,只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测量点,把测量点处的管道参数输入到流量计中,然后把探头固定在管道上即可。
为了保证测量精度,选择测量点时要求选择流体流场布均匀的部分,一般应遵循下列原则:
1. 选择充满流体的材质均匀质密、易于超声波传输的管段,如垂直管段(流体向上流动)或水平管段。
图
2. 安装距离应选择上游大于10倍直管径、下游大于5倍直管径以内无任何阀门、弯头、变径等均匀的直管段,安装点应充分远离阀门、泵、高压电和变频器等干扰源。
图
3. 避免安装在管道系统的最高点或带有自由出口的竖直管道上(流体向下流动)
图
4. 对于开口或半满管的管道,超声波流量计应安装在u型管段处
图
5.充分考虑管内壁结垢状况,尽量选择无结垢的管段进行测量。实在不能满足时,需把结垢考虑为衬里以求较好的测量精度。
图
6.要保证超声波流量计测量点处的温度和压力在传感器可工作范围以内。
7.两个传感器必须安装在管道轴面的水平方向上,并且在轴线水平位置±45o范围内安装,以防止上部有不满管、气泡或下部有沉淀等现象影响传感器正常测量。如果受安装地点空间的限制而不能水平对称安装时,可在保证管内上部分无气泡的条件下,垂直或有倾角地安装传感器。
8.选择管材均匀密致,易于超声波传输的管段。测量点的选择请见下例(如下图)
图
超声波流量计探头接线
请参考本手册第4页的接线图。注意事项:
1、安装时把欲安装传感器的管道区域清理干净,露出金属的原有光泽;
2、信号电缆的屏蔽线可悬空不接,不要与正、负极(红、黑线)短路;
3、传感器接好线后须用密封胶(耦合剂)注满,以防进水;
4、传感器注满密封胶盖好盖后,须将传感器屏蔽线缆进线孔拧好锁紧;
5、捆绑传感器时应将夹具(不锈钢带)固定在传感器的中心部分,使之受力均匀,不易滑动;
6、传感器与管道的接触部分四周要涂满足够的耦合剂,以防空气、沙尘进入,影响超声波信号传输。
§2.10 安装探头
在安装探头之前,选择出管材致密部分进行探头安装,须把管外欲安装探头的区域清理干净,除去一切锈迹油漆,最好用角磨机打光,再用干净抹布蘸丙酮或酒精擦去油污和灰尘,然后在探头的中心部分和管壁涂上足够的耦合剂,然后把探头紧贴在管壁上捆绑好。
注意 1. 两个探头要安装在管道管轴的水平方向上;2. 探头的安装方向。
安装探头过程中,千万注意在探头和管壁之间不能有空气泡及沙砾。在水平管段上,要把探头安装在管道截面的水平轴上,以防管内上部可能存在气泡。如果受安装地点空间的限制而不能水平对称安装探头,可在保证管内上部分无气泡的条件下,垂直或有倾角地安装探头。
§2.10.1 探头安装距离
探头间距以两探头的最内距离边缘为准在输入了所需的参数以后,查看显示窗口25所显示的数字,并使探头的间距符合25号窗口的数据。
§2.10.2 探头安装方式
探头安装方式共有四种。这四种方式分别是v法、z法、n法和w法。下面分别说明。一般地在小管径时(dn15~200mm)可先选用v法;v法测不到信号或信号质量差时则选用z法,管径在dn200mm以上或测量铸铁管时应优先选用z法。
n法和w法是较少使用方法,适合dn50mm以下细管道。
§2.10.2.1 v法(常用的方法)
v法一般情况下是标准超声波流量计的安装方法,使用方便,测量准确。可测管径范围为15mm至大约400mm;安装探头时,注意两探头水平对齐,其中心线与管道轴线水平。
图
§2.10.2.2 z法(最常用的方法)
当管道很粗或由于液体中存在悬浮物、管内壁结垢太厚或衬里太厚,造成v法安装信号弱,机器不能正常工作时,要选用z法安装。原因是;使用z法时,超声波在管道中直接传输,没有折射(称为单声程),信号衰耗小。z法可测管径范围为100mm至6000mm。实际安装流量计时,建议200mm以上的管道都要选用z法(这样测得的信号最大)。
图
§2.10.2.3 n法(不常用的方法)
n法安装时,超声波束在管道中折射两次穿过流体三次(三个声程),适于测量小管径管道。n法通过延长超声波传输距离,提高测量精度(不常用方法)。
§2.10.2.4 w法(极不常用的方法)
同n法一样,w法也通过延长超声波传输距离的办法来提高小管测量精度。适于测量50mm以下的小管。使用w法时,超声波束在管内折射三次,穿过流体四次(四个声程)。
超声波流量计检查安装
检查安装是指检查探头安装是否合适、是否能够接收到正确的、足够强的、可以使机器正常工作的超声波信号,以确保机器长时间可靠的运行。通过检查接收信号强度、总传输时间、时差以及传输时间比,可确定安装是否最佳。
安装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流量值的准确,流量计是否长时间可靠的运行。虽然大多数情形下,把探头简单地涂上偶合剂贴到管壁外,就能得到测量结果,这时还是要进行下列的检查,以确保得到最好的测量结果并使流量计长时间可靠的运行。
信号强度
信号强度(m90中显示)是指上下游两个方向上接收信号的强度。fv系列使用00.0~99.9 的数字表示相对的信号强度。00.0 表示收不到信号;99.9 表示最大的信号强度。
一般情况下,信号强度越大,测量值越稳定可信,越能长时间可靠的运行。
安装时应尽量调整探头的位置和检查耦合剂是否充分,确保得到最大的信号强度。系统能正常工作的条件是两个方向上的信号强度大于60.0。当信号强度太低时,应重新检查探头的安装位置、安装间距以及管道是否适合安装或者改用z法安装
信号质量(q值)
信号质量简称q值(m90中显示)是指收信号的好坏程度。fv系列使用00~99的数字表示信号质量。00表示信号最差;99表示信号最好,一般要求在60.0以上。
信号质量差的原因可能是干扰大,或者是探头安装不好,或者使用了质量差、非专用的信号电缆。一般情形下应反复调整探头,检查耦合剂是否充分,直到信号质量尽可能大时为止。
总传输时间、时差
窗口93中所显示的“总传输时间、时差”能反应安装是否合适,因为流量计内部的测量运算是基于这两个参数的,所以当“时差”示数波动太大时,所显示的流量及流速也将跳变厉害,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信号质量太差,可能是管路条件差,探头安装不合适或者参数输入有误。
在通常情况下,时差的波动应小于±20%。但当管径太小或流速很低时,时差的波动可能稍大些。
传输时间比
传输时间比用于确认探头安装间距是否正确。在安装正确的情况下传输比应为100±3。传输时间比可以在m91中进行查看。
当传输比超出100±3的范围时,应检查参数(管外径、壁厚、管材、衬里等)输入是否正确、探头的安装距离是否与m25中所显示的数据一致、探头是否安装在管道轴线的同一直线上、是否存在太厚的结垢、安装点的管道是否椭圆变形等。
超声波流量计安装时注意的问题
1)输入管道参数必须正确、与实际相符,否则流量计不可能正常工作。
2)安装时要使用足够多的耦合剂把探头粘贴在管道壁上,一边察看主机显示的信号强度和信号质量值,一边在安装点附近慢慢移动探头直到收到最强的信号和最大的信号质量值。管道直径越大,探头移动范围越大。然后确认安装距离是否与m25所给探头安装距离相吻合、探头是否安装在管道轴线的同一直线上。特别注意钢板卷成的管道,因为此类管道不规则。如果信号强度总是0.00字样说明流量计没有收到超声波信号,检查参数(报包括所有与管道有关参数)是否输入正确、探头安装方法选择是否正确、管道是否太陈旧、是否其衬里太厚、管道有没有流体、是否离阀门弯头太近、是否流体中气泡太多等。如果不是这些原因,还是接受不到信号,只好换另一测量点试试,或者选用插入式传感器。
3)确认流量计是否正常可靠的工作:信号强度越大、信号质量q值越高,流量计越能长时间可靠工作,其显示的流量值可信度越高。如果环境电磁干扰太大或是接受信号太低,则显示的流量值可信度就差,长时间可靠工作的可能性就小。
4)安装结束时,要将超声波流量计仪器重新上电,并检查结果是否正确。

本文章来自于:北京中瑞能仪表技术有限公司

上一篇:影响称重传感器性能的主要因素有那些  下一篇:扭矩的计算公式

网友A(2015-01-17):
涡轮流量计生产厂家-北京中瑞能仪表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zrny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