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ES系列PLC与艾默生的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1-08-23):
台达ES系列PLC与艾默生的变频器EV1000通讯怎么进行,MODWR是用于MODBUS数据写入,是专门与VFD-S系列变频器的专用命令呢还是其他产品的数据写入都可以用这个命令。因为我看书上例子写MODWR K1 H0100 H1770,PLC发送的是:“01 06 0100 1770 71”,而艾默生的协议是“01(地址) 41(功能码)0002(F值),0001(字数)(校验)

网友A:
这个命令是通用的,不过要通讯的话,有几点要注意: 1. 通讯地址 2. 通讯格式 3. 接线方式

楼主:
但是两种的通讯格式是不一样的,是否应该用RS命令进行串口通讯。但是我用了似乎也不对

网友A:
如果是自由协议的话要用rs指令的,如果是标准modbus的话,可以直接modbus指令

网友B(2011-11-06):
请问有相关程序吗?可以挂上来大家一起学习啊

网友C(2012-05-31):
用 RS指令可以做  (无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