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伺服的难点在哪?

楼主(2011-08-23):
大家好,一起讨论一下大家自己认为的位置伺服开发的难点在哪?我说的伺服开发是指底层的开发,并非应用,各抒己见,欢迎大家。最好能给出解决方案。

网友A:
难点是内环性能,电流环和速度环有保障了,位置环不在话下。

网友B:
那速度环和电流环的难点又在哪呢?

网友C:
得病是内因厉害还是外因厉害呢?我是做应用的,不研究过底层。但感觉最难的是电流环。

网友D:
伺服电机 在位置控制(外部发脉冲)模式下 伺服电机启动 (S0N)接通 即是伺服准备好 PLC没有发脉冲 伺服电机就自己转起来是 杂回事 ?????
PLC的 YO Y2 我都没接,只是把 伺服电机的启动使能信号 接通 就是伺服电机准备的 就自己 飞快的转起来了伺服电机

PLC 是 FX-1NC 60MT 伺服电机是东元的

楼主:
我都 研究过 , 位置环对精度 影响大,不知道 有啥好的办法吗

网友E:
西门子伺服 数控控制

http://www.simocontrol.com

网友F:
实际伺服开发中,有许多高频未建模的部分,非线性时变的部分。

难点是找到哪个是影响控制的主要因素,并且改善它。

其它辅助的功能,为了方便用户使用,如参数自动整定,也是一个主要的研究难点。

其实各行各业都一样,巅峰对决,性能方面就差那么一点点,研发人员要沉得住,十年磨一剑。

网友A:
研发人员要沉得住,十年磨一剑———顶!

网友E(2011-10-20):
楼市说的太好了。

--------------------------------------

http://www.simocontr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