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节省PLC的输入与输出点的设计考虑与实施

楼主(2011-08-23):
      常有这样的事:设备拉到现场,在调试中发现,还需增加几个I / O点,现场不容许或没有条件增加 I/O 模块或再安放几个按钮,可以采用以下办法进行补救:

     1、增加输入点措施,见下图:

        选用原程序中没有的位信号变量(如V200.0~V200.3)代替PLC的 I0.0~I0.3 四个人输入点,再用I0.0~I0.3 四个人输入点任意二二组合串联输出(即二个按钮同时按),可组成6组组合,即图中的V200.4~V200.7及V201.0、V201.1的6个输出点,这样用此编程,不用改变任何硬件就可增加6个输入点。

        2、增加输出点措施,见下图:
          选用一个4514集成块,用Q0.0~Q0.3四个输出点,输出给4514的D1~D4四点输入端,Q0.0~Q0.3四个输出点的不同输出组合,会使4514产生16种输出(即图中的S0~S15),其S0的输出=1的条件是:Q0.0~Q0.3四个输出点皆=0,故不用S0,有用的输出15线,即扩大11个输出端,每路输出接一晶体管即负载(如继电器或电磁阀等)。本图只画出S1支路电路图,其他之路与之相似。

网友A:
不错 可以节省很多输出点

网友B:
这办法很实用。可以学习学习。

楼主:
     上图的扩大输入的梯形图,可配用以下硬件电路使用,用该电路可一对一进行十路输入控制,而不必用同时按二个按钮来实现。图中的K1~K10即可是双触点的按钮,也可是双触点的小型继电器,即可适用不是按钮输入的其他输入信号(如光电开关等):该信号驱动一晶体管,晶体管的负载是继电器,当光电开光输出=1时,使晶体管导通,继电器得电。如选用3或4个触点继电器,还可扩大输入点数,对于PLC用4个输入点,采用此法用多触点继电器做输入,最多可扩增 11个输入信号。用此法即可确保功能,有大大降低设计成本。

网友C:
对于控制要求不严格的场合还是可以考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于控制要求不严格的场合还是可以考虑。

网友E:
一般都预留有20%余量的。

网友F:
这种麻烦 如果调试 让工程人员放线进主栈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