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3G3FU变频器驱动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23):
欧姆龙3G3FU 3.7kw变频器。

故障原因:模块坏  驱动板被修过,换过一路光耦PC923  驱动电容全部换过。

用万用表测三路压降都正常 。后上电,测驱动电压,发现被修过的那路电压过高。分别为9V  19V   9V  .驱动上都检查过没发现哪里坏。请各位高手指教。现在是无从下手了。谢谢了

楼主:
以解决。是驱动上的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