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 5.5KW 正常运行时自动停机!不报任何故障!

楼主(2011-08-23):
台达M 5.5KW 正常运行时自动停机!不报任何故障! 运行的时候电流电压都很正常!    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主控板的问题!  奇怪!

网友A:
还是有停止信号输入了吧?

网友B:
5V电源问题,台达通病。

网友C:
看看外部启动信号是不是突然停止了

楼主:
没有停机的指令输入!     5V电源也没有问题!后来我换了一块主控板后!就好了!我想问题还是出在主控板上!谢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