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 200 与PC进行通讯
小李飞刀,我寻欢

楼主(2011-08-23):
现有网络是eview(MT510TV4CN)触摸屏与一个CPU226CN 通讯,采用自由口通讯模式,用掉了port0,对电控系统进行了传感器与线圈的监控。现在需要加一台PC ,要与该PLC进行通讯,并对该PLC进行读写操作,上位机PC读取PLC数据存入电子表格中。网络结构硬件主体:1台PC、1台触摸屏、1台PLC、三者组成一个网络,触摸屏与PLC通信方式不变。

若想要实现上述功能,各位大虾有啥妙法,盼请指点指点!!

网友A:
PC用S7200的PC Access(S7200的OPC服务器)和PPI电缆连接CPU226CN的Port1,计算机用VB编写OPC客户机代码,读取PC Access数据,然后将数据写到Excel里。

网友A:
可以直接用port1端口,PPI通讯;

可以用PCAccess+wincc

数据要存入电子表格,那得操作数据库。

网友B:
并不是所有的设备都支持多主站网络通讯!在多主站网络中,主站要轮流控制网络上的通讯,这就要求它们有交换令牌的能力。不是所有的设备都有这个能力

网友C:
1.用C++BUILDER通过PCAccess(OPC)成功读出S7-200数据,不占PLC的扫描时间;

2 通过 485/MODBUS 用高级语言读取,但PLC程序中,要加MODBUS从站指令,这要占掉150ms的扫描时间;

3.用485/PPI方式直接读,要找第三方的驱动子程序,不太好找;

4. 高级语言用Prodave 驱动程序读取,不太成熟;

方法一、二较好,都有优缺点。

网友C:
高级语言C++BUILDER/DELPHI/VB都可用,要有一定的功底:串行通讯/DCOM, 初学者不易掌握。

象我这样的两栖专业(软件/自控)都费了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