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测量值波动较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23):
用0-20KPA的压力变送器测2米高的水位的,现在发现波动比较大,有时会从44%跳到39%,这是怎么回事,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用了屏蔽电缆,没有隔离器

网友A:
从44%变成39%,那么其检测液位波动幅度就是2x100x(44-39)%=10cm,这个10公分的波动是不是因为水罐内因为进水或者其他原因造成水面波动引起的,再者把引压管内的水放放把脏水排掉,查看以下变送器的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