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楼主(2011-08-23):
求助:

S7-300PLC 程序: 如何实现8个油缸的同步工作,油缸在工作的过程中,受诸多原因影响不能同步。现有PLC可读到切换油缸工作方式的开关量。求助用S7-300PLC如何实现油缸的同步前进、后退工作。如何编程序。

楼主:
在线等??

在线等?????????

网友A:
没有玩过,同步工作,精度要求不高全部一起输入停止,如要求高的话用伺服电磁阀来控制一起开的大小

网友B:
       用8个编码器分别测量8台油缸的前近距离,以一台油缸为基准,其它7台分别与它进行时时比较,大者减小油压,小者加大油压,即用反馈方法来达到同步运行。仅供参考。

网友C:
反馈元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