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开关电源检修方法

楼主(2011-08-23):
                                                                              电视机开关电源检修方法
        在维修彩电开关电源时,要注意安全通电来检修,其方法有以下几种可采用。
1.隔离输入电压法
         对于没有电源变压器的开关式稳压电源,可用一隔离变压器隔离交流输入,这样可有效地用示波器测量电源各处的波形。如果不用隔离变压器,就不能用示被器测置电源开关脉冲变压器初级之前的任何电路。如果将示波器的地端与电源的地端相接,出于示波器的地端是与电网的地线相通,这样就相当于将电网的地端与电源的地端相连(这两端的电位是不相等的),使交流输入端通过电桥的整流二极管短路,从而烷坏整流二极管,即使示波器的地不接大地,但示波器外壳也带电,也不能工作。

2.安全降压法

        安全降压法是指在加电检修彩电或更换故障元件时,为了确保开关管、厚膜坎及其主负载——行输出管的安全,采用较低的交流输入电压结开关电源供电。这是因为修理彩电开关电源时,最易碰到的故障是开关管、厚膜块或行输出管损坏。查后找故障原因,必须先判断是电源本身不良引起的,还是负载(行扫描电路)部分有问题引起的。因此,必须对电源自身故障及负载和保护电路的诱发故障或多发故障进行彻底捡查,不能在发现某一元件损坏后就简单地更换后就盲目通电开机。采用降低输入电压的供电办法,则能较好地解决这一矛盾,既能通电检测,准确地区分两处不同的故障部位,又能保护昂贵酌开关管、厚膜块及行输出管。另外,有些彩电无光无声故障比较偶然和隐蔽。有的故障偶然出现.一出现即烷保险丝或击穿开关管、行输出管,此时可采用调整降压输入法进行检修。

          在具体检修过程中,对并联型开关电源,可将220v交流电压降为30V左右再进行检查;对于串联型的开关电源,可将220v交流电压降为60v左右进行检查。降压措施通常有:
用电源变压器将220v的交流电压降为30一60Y,这种方法安全可靠,彩电底板不带电。
用自祸变压器降压或自已制作一只调压器,还可做成调压、隔离两用变压器,在次级作多组抽头,一般可在30v、50v、90v、110v、220v处油头,用单刀多掷开关控制。
用电灯或电阻降压。在220v的电源下串入一些45—60w的电灯泡,也可以起到降压作用s若使用o.5A/600欧滑线式电阻,两端接市电,将电压询至30一60v之间。

       检修时,首先检查开关电源工作是否正常。方法是将开关电源电压输出端负载断开,在主电压输出端按入一只220v/25w白炽灯。然后开机,送入30一50v交流电压,此时白炽灯应克,假苦开关电源有“吱吱”声,说明开关电源能起振。再改用60w白炽灯,逐步将交流电压调高,如果此时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偏高,就应检查稳压控制电路。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能达到正常值.说明开关电源工作正常。然后将假负载去掉,接通全部负载。仅将行推动变压器初级短路或将限流电阻断开,使行输出级停止工作。再开机送人低电压交流电,逐步调高交流电压,检查行输出级各元件的耐压,同时检查场输出等电路是否工作正常。测行输出管集电极达到正常直流电压,而未发现异常使停机.再将行推动级电路恢复原状。交流电压由低到高逐渐送入,直到机器工作正常为止。

3.串入灯泡法

所谓串联灯泡法,就是取掉输入回路的保险丝,用一个100w/220v的灯泡串在保险丝两端。当输入交流电后,如灯泡很亮,则说明电路有短路现象。由于灯泡有一定的阻值,所以起到一定的限流作用。这样,一方面能直观地通过灯泡的亮度来大致判断电路的故障,另一方面由于灯泡的限流作用,不至于立即使已有短路的电路烧坏元件。直至排除短路故障后,灯泡的亮度自然会变暗,最后取掉灯泡,换上保险丝。

4.并接假负载法

在电源输出端到行输出电路的直流供电端之间串联一个电阻作假负载,如电源是有几组电压输出的,应选择供电给行输出电路的那一组电压,串联的电阻阻值可为10配/10w左右。因为有时往往已经知道电路有短路,但又一下子很难判别究竞是电源本身有故障,还是行输出电路有故障.故采用串联电阻法。当通电后,测量此电阻两端的电压,换算成电流。如电流值不断增大或明显超过正常值,则说明消耗功串的故障电路是在行输出电路部分,否则故障发生在电源部分。
以上检修方法也适用于检修其他电子设备的开关电源。

网友A(2011-12-22):
1、保险爆了,不能通电检查;

2、保险好,可以通电检查!

网友B:
  刘老也说了保险爆了,不能能电检查,为什么?

不开机第一个看了就是保险坏了没有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