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的程序循环执行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08-23):
最近我看了一个程序,有点看的有一些苦恼,所以请高手指点迷津,
S7-300的程序,它的很多FC功能程序在OB1里既没有直接调用,也没有间接调用,但是程序在实际使用中,FC功能程序的确在执行
我的疑惑在于,FC功能程序在OB1中既不直接调用也不间接调用,可以循环执行?
敬请大家解惑,谢谢!

网友A:
你从那看到运行了? FC 是自定义的,还是 SFC 系统块?

网友B:
应该不会,如果在OB1中没有调用,也许在下一级(下几级)的程序(FC、FB)中调用,用交叉参考表能够查出来。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在其它中断组织程序中调用了,比如定时中断OB35

网友D:
只能说你对siemens plc不熟练,调用有很多方法,一般的调用你还可以看到,如寻址调用对很多人就看不到在那地方调用了。

网友A:
或者 有可能 在其他 FC  当中 调用了 这个 FC 功能块, 功能块是可以嵌套调用的!

网友E:
用交叉参考表能够查出来

网友F:
比如在OB35中就可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