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8-28-工控擂台-两台或两台以上变压器并联运行需要什么条件?

楼主(2011-08-24):
两台或两台以上变压器并联运行,都需要什么条件?容量不同,可以并联运行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提的太多了吧!变压器并列运行三个条件:1.容量比在3:1之内;2.连接组别、变比相同;3.阻抗电压相同。做过二台750KVA(老式铝线)并列运行;800KVA并列运行;160KVA和200KVA并列运行。并列运行时,先断开母联开关,测量开关二端电压,要接近零,如果电压超过5V,就不要合闸了,查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容量不同,运行内阻就不同,当带载时,各自压降不一样,输出电压就有差异,变压器间产生环流,而且一个负载大,一个负载小,所以是不可以并联使用的。

我认为要想并联运行,要同厂家、同型号、同容量。具体没做过,一家之言!

网友C:
变压器并联运行的理想条件:各台变压器之间的(1)电压比相同,(2)联结组标号相同,(3)阻抗电压相同,(4)短路阻抗角相等。前述条件中(1)和(2)必须完全满足,至于最后两个条件由于制造等原因,一般总稍有差别。当短路阻抗角相差以下时,电流的相量和与电流代数和之间相差很小,故一般不考虑阻抗角的影响。若各并联变压器的阻抗电压有一定差别,将影响并联变压器的负载分配,在不使任一台变压器过载的条件下,则并联组所能供给的最大总负载将会减少,差别越大,最大总负载的降低程度也越严重。设两台变压器并联且额定容量分别为、SAN/SBN,阻抗电压分别为UKA、UKB,并联组所能供给的总负载为S,则两台变压器所能承提的负载SA和SB的计算式为:

(SA/SAN):(SB/SBN)=(1/UKA):(1/UKB)

SA+SB=S
联立求解得各变压器所承担的负载分别为SA和SB。该方程中的表达了阻抗电压的不同与各并联变压器的负载分配的关系,是分析变压器并联运行的一个基本公式。

网友D:
变压器并联运行的定义:

变压器的并联运行,是指变压器的原绕组都接在某一电压等级的公共母线上,而各变压器的副绕组也都接在另一电压等级的公共母线上,共同向负载供电的运行方式。

变压器并联运行有如下优点:
1、多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时,如果其中一台变压器发生故障或需要检修,那么另外几台变压器可分担它的负载继续供电,从而提高了供电的可靠性。
2、可根据电力系统中负荷的变化,调整投入并联的变压器台数,以减少电能损耗,提高运行效率。
3、可根据用电量的增加,分期分批安装新变压器,以减少初期投资。

对变压器的并联运行状态有一定的要求,最理想的并联运行情况是:
1、空载时各台变压器中只有原边的空载电流,由各变压器副边绕组通过母线组成的回路中,以及原边回路中没有环流。
2、负载时各变压器所分担的负载量,应该按各自额定容量的大小成比例分配,防止其中某台过载或欠载。
3、负载时各变压器所分担的电流,应该与总的负载电流同相位。这样当总的负载电流一定时,各变压器所分担的电流最小;如果各变压器所分但的电流一定时,则总的负载电流最大。

要达到上述理想的并联状态,并联运行的变压器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各变压器的原边额定电压要相等,各副边额定电压也要相等,即变比要相等;
2、各变压器副边线电势对原边线电势的相位差应相等,即连接组要相同;
3、各变压器的阻抗电压标么值应相等,短路阻抗角应相等。

网友E:
变压器并联要安全运行,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如果不符合条件,并联运行将会引起安全事故发生。它要求空载时,并联线圈间不应有循环电流流过;带负载时,各变压器的负荷应按容量成比例地分配,使容量能得到充分利用。在日常运行中发现并联线圈间的循环电流(也就是环流),对变压器损害是非常大的。为了消除环流,实现两台或多台变压器并联运行,就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接线组别相同。如果接线组别不同的两台变压器并联,二次回路中将会出现相当大的电压差。由于变压器内阻很小,将会产生几倍于额定电流的循环电流,使变压器烧坏。

  2.电压比相等。如果变压比不同的两台变压器并联,二次侧会产生环流,增加损耗,占据容量。要在任何一台都不会过负荷的情况下,才可以并联运行。为了使并联的变压器安全运行,我国规定并联变压器的变压比差值不得超过±0.5%(指分接开关置于同一档位的情况)。

  3.阻抗电压的百分数相等。如果两台变压器的阻抗电压(短路电压)百分数不等,则变压器所带负载不能按变压器容量的比例分配。例如,若电压百分数大的变压器满载,则电压百分数小的变压器将过载。只有当并联运行的变压器任何一台都不会过负荷时,才可以并联运行。一般认为,并联变压器的短路阻抗相差不得超过±10%。通常,应设法提高短路阻抗大的变压器副绕组电压或改变变压器分接头位置来调整变压器的短路阻抗,以使并联运行的变压器的容量得到充分利用。

  4.容量比不超过3∶1。这样就限制了变压器的短路电压值相差不致过大。由于不同容量的变压器,其阻抗值相差较大,负荷分配不平衡,同时从运行角度考虑,小容量变压器起不到备用作用,所以容量比不宜超过3∶1。但是,在两台变压器均未超过额定负荷运行时,容量比可大于3∶1。正常情况下,容量大的变压器短路阻抗应小于容量小的变压器的短路阻抗。为使变压器二次电流在相位上相同,需要各台变压器短路阻抗的阻抗角相等。只有二次电流在相位上相同,才能使各变压器合理地利用。因为总电流为分电流之和,在总电流一定的前提下,只有当分电流相同时其值最小。很明显,若相角不同,即使分电流很大,总电流不一定很大,因总电流并不是分电流值的代数相加。在变电站,会遇到电度表记录总表和分表数不一致,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F:
变压器并联条件是

1两 变压比相等
2 两台变压器的阻抗相等。且短路电压百分数相等
3 变压i器绕组的连接组方式必须相同 。
4 两台变压器容量不宜相差过大一般为3:1.
并联使用的变压器一般在订货时时提出并联要求。这样制作厂家可按并联条件进行绕制;配置绕组。这样并联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G:
变压器并联一般都是指变压器二次并联,并联变压器最好选用同规格型号的,至少也要求二次电压相等,并联时可把二只变压器的初极任意并联,二变压器次极任意一根线连接,通电,用电压表测量二个空着线端,如果电压几乎为零,那就可以把被测量的二个线端连接就完成了变压器的并联,如果电压为二个变压器输出电压的和,那就把任意一个变压器的二个线端对调一下。如果是三相变压器,可以先把零线连接起来,同样把测量到没有电压的线端连接就可以完成变压器的并联。

网友A:
变压器并联运行最重要的指标是阻抗电压,必须相同,否则会出现功率分配不均,尤其是不同容量、不同型号,甚至铜、铝芯的。阻抗电压相同,就能保证按变压器出力均匀分配。

网友H:
并联运行的两台变压器要符合以下条件:
1 变压比相等
2 短路电压百分数相等
3 绕组的连接组必须相同
4 两台变压器容量不宜相差过大
并网的两台变压器间通过断路器并联.并联前测量同相间电压应为零

网友I:
有以下几个条件:

1、接线组别相同。
2、变比差值不超过±0.5%。
3、短路电压值不超过±10%。
4、两台变压器容量比不超过3:1。

原因:
1、接线组别不同在并列变压器的二次绕组中会出现电压差,在变压器的二次侧内部产生循环电流。
2、变压器比不同,二次电压不等,在二次绕组中也会产生环流,并占据变压器的容量,增加变压器的损耗。
3、变压器短路电压与变压器的负荷分配成反比。
4、容量不同的变压器短路电压不同,负荷分配不平衡,运行不经济

网友J:
条件: 接线组别相同;变比差值不超过±0.5%; 短路电压值不超过±10%;两台变压器容量比不超过3:1。 所以这样说的话,两个变压器容量不同是可以并联运行的。

网友K:
我们在使用多台变压器并联运行时希望变压器之间没有平衡电流,负荷分配与额定容量成正比,与短路电抗成反比,负荷电流的相位相互一致,因此在使用多台变压器并联时要做到并联运行的变压器一次电压、二次电压相等即变压器的变压比相等,额定短路电压相等,绕组接线组别相等。这三个条件中由于受制造工艺和材料制造的影响变压器的变压比和额定短路电压很难保持一致。在实际使用中如果变压比偏差不超过上下0.5%,额定短路电压差值不大于上下10%即可并联使用。

网友L:
(1)变压器并联运行定义

变压器的原、副绕组相同标号的出线端连在一起,直接或者经过一段线路接到母线上,这种运行方式就叫做变压器的并联
运行。

(2)变压器并联运行的理想条件

1)空载时并联的各变压器副边之间没有循环电流,这样,空载时各变压器副原边的铜耗也较小;
2)负载后,各变压器所承担的负载电流按它们的额定容量成比例分配,这样,并联变压器的装机容量能得到充分利用;
3)负载后各变压器副边电流同相位。这样在总的负载电流一定时各变压器所分担的电流最小;如果各变压器副边电流一定时则共同承担的总电流最大。

(3)达到并联具备3个条件

1)各变压器的额定电压应相等,若为单相变压器则各变压器的变比应相等

2)各变压器的联接组相同

3)各变压器的短路阻抗标么值应相等,而且短路电抗和短路电阻之比也应相等

(4)容量不同不能并联运行

容量不相等的变压器并联运行时的负载分配也不相等,造成环流。

1)负载运行时,每一变压器的电流都由负载分量和环流组成,其中环流等于空载时环流,它是由于变比不等而引起的。对第一台变压器为 ,对第二台变压器为 ,二者大小相等而符号相

2)由于各负载分量相位基本相同,再迭加上环流后,势必造成一台变压器电流大于负载分量,另一台变压器电流小于负载分量,这是变压器并联运行所不希望的,因此对环流有上述的限

网友M:
“容量不同不能并联运行”

   从变压器安全稳定运行的重要性来看,此说不谬!

网友N:
最好是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的变压器并联运行。实际应用中,一般只要容量相同,联接组别一致,变比、短路电流在允许的偏差范围内,就可以并联运行了。

网友O:
我觉得嘛,上面的仁兄说的很好,正是我想说的观点。

网友P: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lcx_jia              李纯绪
bzbh2011         bzbh2011
AQD008            AQD008
非鸟                   非鸟
chun_cnooc     chun_cnooc

20积分获得者:
welfare87            welfare87
张立旺                  一品黄山
woiswangfa        woiswangfa
jiaoanpeng          jiaoanpeng
sunjian_jl            去留无意
天山雪莲花         shuilian
zling                     zling
DewellHuang     DewellHu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