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8-30-工控擂台-三相四线供电线路中,总零线可以装设保险丝吗?

楼主(2011-08-24):
三相四线供电线路中,总零线可以装设保险丝吗?

网友A:
不能。因为在零线没断开时,偶然发生一相断线,也只影响本相负载,如果设保险丝,一旦断开就引起各相负载畸变,破坏了各相负载的正常运行,

网友B:
总零线不可以装保险 在三相四线低压配电网中,零线断会导致在三相负荷不平衡时负荷中性点产生偏移,负荷轻的端电压升高,负荷重的端电压降低,从而导致用户的用电设备烧坏。 例如:正常运行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当系统中性点偏移时,三相电压不均衡,出力降低,电机发热,损坏绝缘,轻者电机保护跳闸,严重时烧毁电机!   另外,零线断路的危害还使断路点后的电气设备丧失保护接零的保护作用。当零线断路,而断路点后面某一电气设备发生碰壳漏电时,接在断路点后的所有电气设备外壳都会带上相当于相电压的对地电压,一旦人体接触这些电气设备外壳,就会造成触电伤亡! 例如:大多三线四相都采用保护接零,当单相设备增多时(夜晚照明、潜水泵、电炉、空调等)或者单相设备接地,由于接地不良短路电流小,没有保护跳闸,但是过载电流或者短路电流就会使总零线保险熔断!这时接零保护完全失去作用!单相设备不能工作但是全部带有电压,容易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C:
三相四线制的不能,单相220V的二线制可以的啊,

网友D:
在三相四线电路中,大部分采取的是接零保护,通过零线接设备外壳来保护人身安全,所以只能在A,B,C相中接熔断器,零线不可以,若零线接了的话,在其熔断时若线路上有单相负载将会产生回路,使接零保护设备外壳带电!(当保险丝熔断时电路不通,但是仍然带电,有触电危险)。

网友E:
这个问题,应该由搞继电保护的来回答下

网友F:
        先看看相线(俗称火线)和中性线(俗称零线)的来由吧,三相发电机的定子设有三组互为120度角的相同绕组,当转子在外力(汽轮机、水轮机等)的带动下,切割磁感应线使定子产生三组电压,即三相电,为便于使用和传输,将三组绕组的其中一端接在一起,称为中性线,三相四线制由此形成。

         也由此可见,在使用中中性线是不允许断线的,所以零线接保险丝是绝对禁止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总零线不可以装保险在三相四线低压配电网中,零线断会导致在三相负荷不平衡时负荷中性点产生偏移,负荷轻的端电压升高,负荷重的端电压降低,从而导致用户的用电设备烧坏。 例如:正常运行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当系统中性点偏移时,三相电压不均衡,出力降低,电机发热,损坏绝缘,轻者电机保护跳闸,严重时烧毁电机!  另外,零线断路的危害还使断路点后的电气设备丧失保护接零的保护作用。当零线断路,而断路点后面某一电气设备发生碰壳漏电时,接在断路点后的所有电气设备外壳都会带上相当于相电压的对地电压,一旦人体接触这些电气设备外壳,就会造成触电伤亡!例如:大多三线四相都采用保护接零,当单相设备增多时(夜晚照明、潜水泵、电炉、空调等)或者单相设备接地,由于接地不良短路电流小,没有保护跳闸,但是过载电流或者短路电流就会使总零线保险熔断!这时接零保护完全失去作用!单相设备不能工作但是全部带有电压,容易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H:
我国低压供电系统都采用三线四相制,零线接地。零线有电流通过,零线和变压器中性点连接且共同接地,另外线路再重复接地。零线是铜线或者铝线且线径不小于相线的1/2,电阻远远小于人体电阻。零线不平衡电流不会经过人体、大地回到变压器中性点成回路,即使有也小得很,没感觉。大部分经过良导体零线成回路。
所以零线没必要装保险丝,电流太小,即使线路短路,也是烧火线的。

网友H:
三相四线供电,是TN-C系统,解决的根本办法是在零线的总干线两端做几处重复接地,具体是做一独立的接地极,把它引致配电箱电源侧的零线上,作紧密电气连接,尽量减少几个配电箱共用一处‘重复接地极’尽量做到一箱一地各接地极,也就是说,每一个配电箱的电源侧零线都与一个独立的接地极相连,这样连接后,就是个别零线断开路,电流也会经过其他接地极回流,不会影响正常供电和安全,也就是如采用TN-C系统时为什么要求必须作重复接地的原因,还有在工矿企业一般不采用断零保护装置,有明确规定,在采用三相四线供电时,零线不允许串接保险,开关等开断装置,零线母线及支线一般要求作永久性电气连接,断零保护一般用在电源终端,不能用作总负荷控制。

网友I:
首先我们要考虑三相四线制零线装保险的作用,在220v单相供电系统中零线火线构成回路,只要是一线断路那么其回路就被切断,因此不论火线或零线只要有一处保险烧断回路就被切断,在发生短路时能够起到保护作用。三相配电中如果设计成三相四线制,那么每相火线公用零线,如果零线断路,其火线和火线会构成回路,而不是用电设备的回路被切断,因此并不起到切断回路的作用。

再者即使能够实现保护功能。零线上的保险规格怎么选择,在三相四线制配置过程中其要要求每相负载平衡,即理想配置下三相负荷的在零线上的总电流是零,因为零线上的总电流不是简单的三相电流数值相加,而是三相电流矢量相加,这个矢量值在三相负载平衡时是零,可是不平衡时就有很大的随机性,怎么换算零线上的总电流呢,这个保险丝的规格怎么计算呢,因此零线上的保险规格在实际使用中选定就无法实现。

三相四线制总零线上装保险不会实现像单相电源那样起到保护短路情况下的作用,相反的如果保险丝断裂,在三相电源负载不平衡的情况下会造成原先电路中的用电设备因为电压分配不准出现过压现象,此时保险丝的烧断不但不起到保护作用,还会引来危险情况,导致用电设备因为过压烧毁。

网友J:
零线是不允许加装保险的

网友K:
在三相不对称负载的星形连接中,中性线(零线)的作用在于使三相负载成为三个互不影响的独立电路。因此无论负载如何变动,每相负载都承受对称的相电压从而保证负载的正常工作。如果中线一旦断开,虽然三相线电压仍然对称,但是各相负载所承受的对称相电压遭到破坏,遭到破坏后将产生以下的后果:例如:当中性线断开后,A/B两相、A/C两相、B/C两相之间的负载将成为串联电路,在串联电路中负荷大的电阻小、负荷小的电阻大。所以说负荷大的一相分压小,负荷小的一相分压大,如果两相的负荷悬殊比较大,那么负荷大的一相负载欠压较大(相对额定电压)不能正常工作,负荷小的一相超过电器的额定电压会烧毁。

如果在三相四线供电线路中的负荷均为三相负荷,中性线的断开不影响电器的正常工作,但是却影响接零保护电器的供电安全性。因此,总零线是不允许接熔断器的。

如果线路为单相总供电回路时,总零线是可以接熔断器的。

网友L:
哈哈。我想楼主是不是想考我们的基初学的好不好。当然不能。在三相四线制供电中零线的断开对所有的两线用电器都是一种灾难。电工当的时间长了处里的越多。当领导行。但关键是本人不能马糊。

网友M:
如果线路为单相总供电回路时,总零线是可以接熔断器的.

三相四线制 ,在使用中中性线是不允许断线的,所以零线接保险丝是绝对禁止的。

网友N:
从行规来说不允许,至于为什么,乡村的老电工基本都清楚,自己细想想也想得出来

网友O:
今天的擂台题目其实可以和昨天的擂台题目本质上属于一个问题。

答案当然是不可以加保险丝。

当总零线保险丝断掉后,有中性线的Y0形连接就成了无中性线的Y形联结。负载中性点N‘与电源中性点N间的电压可用节点电压法求的:

各相负载的电压分别为

若三相负载不对称,就会出现 ,从而导致三相负载的电压不对称。若负载承受的电压偏离其额定电压太多,便不能正常工作,甚至造成损坏。

单相负载做星形连接的三相电路,工作时不能保证三相负载对称,比如照明电路,必须用有中性线的三相四线制电源供电,且中性线上不允许接刀闸和熔断器。以免造成无中性线的三相不对称情况引起的恶果。

网友P:
安全规定零线是不允许加装保险的

网友Q:
        要是三相负荷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零线的电流就会很大,如果零线安装了保险丝,那么保险丝就会烧断,造成无零线运行——星中点飘移。会导致负荷大的一相火线电压电压很低,而负荷小的一相火线电压过高(远远超过额定电压220V)而导致这一相的用电器因为电压太高电流太大而烧毁。

网友R:
总零线不可以装保险......

网友S:
三相四线低压配电系统中。零线不能加装保险丝作为保护。因为许多设备采用了接零保护的用电方法。特别是一些家电更为广泛。如果总零线家保险丝。由于负载的不均衡分布。将会造成三相电流不均。引起零线带电。保险丝断开零线断路,接零保护的的那些设备将失去保护的作用。使设备带电,容易造成人体触电事故。

网友T:
  不允许加装单极开关和熔断器。1.单级开关及熔断器的作用,一个是起到开断,另一个是在线路出现故障时起到迅速切断故障点防止故障扩大的,所以单级开关和熔断器都有额定电流,流经该设备的电流超过该值时,这两种设备正常情况下均会动作。
2.另外,三相四线制线路中,如果零线断开,会导致相电压突然升高为线电压(1.73倍),造成用电设备损坏。
3.所以,不能在零线上设置可开断的开关和可以熔断的熔断器,防止零线断路,并且为了保障零线接续可靠,还要紧固零线的各个接续点,必要时还要采用重复接地的保护措施。

  三相发电机的定子设有三组互为120度角的相同绕组,当转子在外力(汽轮机、水轮机等)的带动下,切割磁感应线使定子产生三组电压,即三相电,为便于使用和传输,将三组绕组的其中一端接在一起,称为中性线,三相四线制由此形成。

也由此可见,在使用中中性线是不允许断线的,所以零线接保险丝是绝对禁止的。

网友U:
其实零线能不能装保险丝,关键在于万一零线断了之后可能带来的后果。

在三线四线供电线路中,零线的作用很明显,就是确保零线电位为零,不管负载是不是平衡,消除中线点电位变化。一旦零线开路,三相负载不平衡的话,中性点就会便宜,造成某相电压过高或者过低。过高自然会超过设备的电压使用范围,直接烧坏;过低的话,设备就用不了啦。

网友V:
20MP获得者:
zwl763824690     今生缘
10MP获得者:
wqfu                  wqfu
张立旺               一品黄山
jiaoanpeng       jiaoanpeng
ande                  工控追求
AQD008            AQD008
ye_w                  ye_w
20积分获得者:
welfare87                  welfare87
星期天007                 星期天007
coll168_week           coll168_week
XCL9138                    风雨人生
bzbh2011                   bzbh2011
profibus秋高气爽    profibus秋高气爽
bg4neh                       bg4neh
陈哥                            交直流
硅谷流浪汉               方法总比困难多
naughtytom              书山有路-勤为径
徐敏辉                       徐敏辉
wanglu1985             wanglu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