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8-31-工控擂台-怎么做可以让接触器的触点寿命增加?

楼主(2011-08-24):
怎么做可以让接触器的触点寿命增加?

网友A:
在安装位置和采购成本不受限制时,可选大一级或二级的接触器;在交流负载侧加阻容吸收回路;电路设计尽量避开在最大电流时接触器动作,或设计在无电流时动作。比如启动电路中短路星接点的接触器,让它先闭合,然后电源接触器再动作。

网友B:
交流接触器是电机控制电路中应用最多的开关器件,使用中其损坏大多出自于触点烧蚀;而触点烧蚀主要发生在接触器启动、断开瞬间,负载电流加之瞬间电机绕圈自感高压电动势在触点上产生拉弧而造成。为减少拉弧,可把具有超压导通特性的压敏电阻元件应用在触点上,则能有效减少拉弧,提高接触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C:
提高接触器的触点寿命可有以下方法:

(1)恰当选择使用类别,尽量减小接触器的过载倍数,按轻任务设计的接触器一般不能用于重任务;如果用于重任务时,则降低容量使用。

(2)接触器按规定的使用类别使用时,应满足其额定电流大于或等于负载电流。

(3)对于频繁操作的接触器,当电寿命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当降容使用。

(4)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选择具有相应保护措施的接触器,如防尘式、防爆式、防水式等。

另外,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接触器的使用类别,操作频率以及负载电流是由具体的生产工艺所决定的,是不可能改变的,因此在使用时,要提高接触器的寿命,最有效的办法是降容使用。

网友D:
安装前:选型合理
  一选类型。根据电路中负载电流的种类选择,交流负载应选用交流接触器,直流负载应选用直流接触器,如果控制系统中主要是交流负载,直流电动机或直流负载的容量较小,也可都选用交流接触器来控制,但触点的额定电流应选得大一些。
  二选主触头额定电压。接触器主触头额定电压应等于或大于负载的额定电压。
  三选主触头额定电流。所选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应等于或大于负载电路的额定电流。如果接触器控制的电动机需要频繁启动或频繁正反转,应选主触头额定电流高一个等级的接触器,即接触器要降低容量使用。同时,选择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时,应尽量减小接触器的过载倍数,按轻任务设计的接触器通常不能用于重任务,否则,必须降低容量使用。
  四选吸引线圈工作电压。一般控制线路比较简单,所用接触器数量较少时,应选择吸引线圈额定电压为380伏或220伏的接触器;相反,如果控制线路比较复杂,电器数量又比较多,为了安全起见,接触器吸引线圈的额定电压可选低一些,但这时需要加一个控制变压器。
  五选防护。接触器可能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下使用,比如油污、粉尘、高温、高湿、易燃易爆气体等恶劣环境。因此,应根据使用环境的特点,选择具有相应防护措施的接触器,如防尘式、防爆式、防水式等。
  六选操作频率。操作频率是指控制电器每小时允许操作的操作次数。对于接触器来说,目前操作频率一般有300次/小时、600次/小时、1200次/小时等。由于接触器操作频率影响灭弧室的工作条件,对于接触器还会影响线圈及铁芯的升温,严重者可能使线圈过热而烧毁。因此,所选接触器的操作频率最好应大于负载实际需要的操作频率,否则,影响接触器的使用寿命。
  安装前:仔细查看
  一查铭牌上数据与实际使用要求是否相符。安装前应检查接触器的铭牌及线圈上的数据(如额定电压、电流、操作频率和负载因数等)是否符合实际使用要求。
  二查接触器的外观与活动部分。要求接触器的外观应无机械损伤,灭弧罩应完整无损,固定要牢固。用于分合接触器的活动部分动作应灵活无卡阻现象。
  三查铁芯极面是否涂有防锈油。当接触器铁芯极面涂有防锈油时,防锈油的粘滞性有可能造成接触器断电后不释放,因此,安装接触器前应将铁芯极面上的防锈油擦净。
  四查参数。安装前应检查和调整接触器触头的工作参数(开距、超程、初压力和终压力等),并使各极触头同时接触。
  五查电阻。安装前应用万用表测量接触器的线圈的直流电阻,看是否符合要求;用500伏兆欧表,测量接触器的绝缘电阻,要求相间绝缘电阻阻值不低于10兆欧。
  安装时:正确安装
  一是安装位置便于散热。接触器一般应安装在垂直面上,倾斜度不得超过5度,有散热孔的,要把有散热孔的一面放在垂直上方,以利于热气体上升对流,更好地散热。为避免飞弧烧毁相临电器,接触器与其他电器之间要按规定留有适当的飞弧空间。
  二是接线与螺钉的安装应符合技术要求。安装接线时,应注意勿使螺钉、垫圈、接线头等零件遗漏,以免落入接触器内造成卡住或短路现象。安装孔的螺钉应有弹簧垫圈和平垫圈,并将螺钉拧紧,以防振动松脱。
  三是投入使用前先不带负载试验。安装完毕,检查接线正确无误后,应在主触头不带电的情况下,先使吸引线圈通电分合数次,检查产品动作是否可靠,然后测量接触器的动作值和释放值,只有所测数值符合产品的规定要求,才能投入使用。
  四是要有双重连锁。用于可逆转换的接触器,为保证联锁可靠,除装有电气联锁外,还应加装机械联锁机构。
  安装后:加强日常维护
  接触器在使用过程中,应定期检查接触器各部件,要求可动部分无卡住,紧固件无松脱现象,各部件如有损坏,应及时更换。接触器维护保养项目如下:
  一是定期清扫。接触器的触头要经常清扫,使其保持清洁,不允许涂油。
  二看外观。要求外观完整无损,固定螺丝紧固,无松动。
  三看灭弧罩。取下灭弧罩仔细检查有无破裂或严重烧损,灭弧罩内的栅片有无变形或松脱,栅孔或栅隙有无堵塞。对灭弧室内的金属飞溅物和颗粒要清除。一定注意,接触器的陶土灭弧罩易碎,拆装时应避免碰撞,如有碎损,应及时调换,不得继续使用,原来带有灭弧室的接触器,绝对不允许不带灭弧室使用,以免发生短路事故。
  四看触头。当触头表面因电弧作用而出现烧毛的颗粒时,应及时清除。当触头严重磨损后,应及时更换触头。但应注意,银触头及银基合金触头表面在分断电弧时生成的黑色氧化膜接触电阻很低,不会造成接触不良现象,因此不必锉修,否则将会大大缩短触头寿命。
  五看铁芯。检查铁芯是否变形,同时还要清除铁芯端面的油污和脏物,使其保持清洁。
  六看线圈。查看接触器线圈接线是否松脱,外表是否因过热而变色;线圈骨架是否有油污破碎等。
  七看活动部件。检看活动部件是否有卡阻,缓冲部件是否完整等。

网友E:
 接触器本来就允许频繁动作的。达不到要求的就属于不合格产品。

要想提高寿命:

首先就得让接触器本身比实际负载高一档到二档比较好;

其次是如果能在没有电流输出是吸合是最好的;

第三是提高接触器柜体的防护等级

网友F:
对:ye_w

喜欢你这样的回答,不喜欢copy来的长篇大论内容的回复:

 接触器本来就允许频繁动作的。达不到要求的就属于不合格产品。

要想提高寿命:

首先就得让接触器本身比实际负载高一档到二档比较好;

其次是如果能在没有电流输出是吸合是最好的;

第三是提高接触器柜体的防护等级

网友G:
接触器的触点由于与空气接触,当大电流瞬间通过触点时,会使触点氧化。接触器的安装环境对接触器触点寿命的影响较大,还要做好定期的维护清洁工作。

网友H:
延长接触器使用寿命的方法有;

1   合理正确的选型,合理安装。

2 避开潮湿; 酸碱等有腐蚀性环境。

3 保持清洁。

4 设计上尽量减少通断次数。避免频繁操作。

5  避免超负荷使用。

6 由于接触器靠电磁吸合,使用中发现异常响声。立刻检查修理。保证触点完全吸合。

网友I:
1,减少环境中的湿度、盐度等,使空气干净;

2,采用正压防暴;

3,减少触点关闭频率。

网友J:
除在选择接触器选用质量好的产品外,在安装使用时最大的降低接触器寿命就是灰尘,由于灰尘的积累在触点处累积造成接触电阻增大,降低了触点的寿命,再者就是空气中的腐蚀性介质和湿度造成触点氧化因此触头电阻增大也降低使用寿命,再者如果安装在现场的接触器受到周围设备的振动造成接触器内部固定螺丝松动同样引起接触不良,接触电阻的增大导致电弧、电火花、电流增大引起温度升高,如果配电柜的散热性不好加速触点的氧化。此外就是接触器线圈质量和电压的稳定性影响电磁吸力的稳定性,触点动作频率都影响着触点的寿命。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提高接触器的触点寿命可有以下方法:

(1)恰当选择使用类别,尽量减小接触器的过载倍数,按轻任务设计的接触器一般不能用于重任务;如果用于重任务时,则降低容量使用。

(2)接触器按规定的使用类别使用时,应满足其额定电流大于或等于负载电流。

(3)对于频繁操作的接触器,当电寿命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当降容使用。

(4)根据具体的使用环境,选择具有相应保护措施的接触器,如防尘式、防爆式、防水式等。

另外,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接触器的使用类别,操作频率以及负载电流是由具体的生产工艺所决定的,是不可能改变的,因此在使用时,要提高接触器的寿命,最有效的办法是降容使用。

怎么降容使用???BAIDU了半天也没找到 谢谢????????????????????????????????????

网友L:
(1)交流接触器是一种用来频繁的接通和切断主回路或大容量控制电路的电器,广泛应用于控制电动机和其它电力负载。电寿命是影响交流接触器寿命的关键因素,电寿命一般为机械寿命的5%~20%。

(2)交流接触器寿命试验是检验交流接触器性能、质量的重要手段。 依据交流接触器电寿命试验要求,研制了以工业控制计算机为核心的交流接触器寿命试验装置,介绍了电寿命试验装置的电源、模拟负载和计算机测控三部分硬件设计。详细分析了交流接触器在不同使用条件下的闭合与分断时触点两端电压与回路电流情况,并研究了AC3、AC4工作制下的控制时序。

(3)应用研华PCL818HD数据采集卡对主回路电压、电流情况进行实时检测。在控制软件方面,完成了Windows平台下控制软件的设计,实现了交流接触器触点闭合与断开时刻电压、电流波形动态显示功能,使该装置不仅能作为交流接触器常规电寿命试验装置,而且试验结果对分析接触器失效提供必要的分析数据。该装置具有自检功能和精度校验功能,提高了电寿命试验的自动化水平。 此外,交流接触器电寿命试验中数据处理技术,应用数字信号处理理论,利用傅利叶变换,分析了电源频率、功率因数的计算过程。为了满足实时检测要求,研究了计算电压、电流有效值的快速算法.

网友M:
     触点寿命包括电寿命和机械寿命。目前接触器的机械寿命已达一千万次以上,电气寿命约是机械寿命的5%~20%。

     要想触点寿命长,最重要的还是选对型:

      1、 按接触器的控制对象、操作次数及使用类别选择相应类别的接触器。

       2、按使用位置处线路的额定电压选择。

       3、按负载容量选择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

       4、 对于吸引线圈的电压等级和电流种类,应考虑控制电源的要求。

       5、对于辅助接点的容量选择,要按联锁回路的需求数量及所连接触头的遮断电流大小考虑。

       6、对于接触器的接通与断开能力问题,选用时应注意一些使用类别中的负载,如电容器、钨丝灯等照明器,其接通时电流数值大,通断时间也较长,选用时应留有余量。

       7、对于接触器的电寿命及机械寿命问题,由已知每小时平均操作次数和机器的使用寿命年限,计算需要的电寿命,若不能满足要求则应降容使用。

       8、选用时应考虑环境温度、湿度,使用场所的振动、尘埃、化学腐蚀等,应按相应环境选用不同类型接触器。

网友N:
闭合的次数少就能增加寿命。

网友O:
        我来说一下,一品黄山的回答很好,但他的回答对于项目实施阶段接触器的选择具有指导意义,对于一个已完工的项目,接触器已安装好,不能再选择与更换,如何延长其使用寿命呢?

        以我的经验来看,接触器使用中其损坏大多出自干触点烧蚀;而触点烧蚀主要发生在接触器启动、断开瞬间,负载电流加之瞬间电机绕圈自感高压电动势在触点上产生拉弧而造成。

        所以减少拉弧即可达到显著延长寿命的目的

        为减少拉弧,可把具有超压导通特性的压敏电阻元件应用在触点上,则能有效减少拉弧,提高接触器的使用寿命。

具体做法如下:

         把三只标值电压适当的压敏电阻并接于交流接触器三极触点上;当接触器在吸合、释效的瞬闻,电机产生的自感高压将高于压敏电阻Ra、Rb、Rc合理设定后的标称值,于是在此高压作用下,Ra、Rb、Rc将台瞬间阻值降低而导通,从而起到触点分流的作用。之后的电机正常运转中Ra 、Rb、Rc又各自恢复到截止(内阻近似无穷大).进入待侯状寿。
         压敏电阻电压值的具体选取,可依据电源电压的1.414倍计算得出。当380V时,Ra=Rb=Rc=1.414×380≈537V;而负载为220V单相电机时,则为1.414×220≈3llV取值。

网友P:
接触器是指工业电中利用线圈流过电流产生磁场,使触头闭合,以达到控制负载的电器。接触器由电磁系统(铁心,静铁心,电磁线圈)触头系统(常开触头和常闭触头)和灭弧装置组成。其原理是当接触器的电磁线圈通电后,会产生很强的磁场,使静铁心产生电磁吸力吸引衔铁,并带动触头动作:常闭触头断开;常开触头闭合,两者是联动的。当线圈断电时,电磁吸力消失,衔铁在释放弹簧的作用下释放,使触头复原:常闭触头闭合;常开触头断开
在工业电气中,接触器的型号很多,电流在5A-1000A的不等,其用处相当广泛。

要想 让接触器的触点寿命增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做法  1.恰当选择使用类别,尽量减小接触器的过载倍数,按轻任务设计的接触器一般不能用于重任务;如果用于重任务时,则降低容量使用。

2.对于接触器的接通与断开能力问题,选用时应注意一些使用类别中的负载,如电容器、钨丝灯等照明器,其接通时电流数值大,通断时间也较长,选用时应留有余量。
3。对于接触器的电寿命及机械寿命问题,由已知每小时平均操作次数和机器的使用寿命年限,计算需要的电寿命,若不能满足要求则应降容使用

4.选用时应考虑环境温度、湿度,使用场所的振动、尘埃、化学腐蚀等,应按相应环境选用不同类型接触器

5.当触头表面因电弧作用而出现烧毛的颗粒时,应及时清除。当触头严重磨损后,应及时更换触头。但应注意,银触头及银基合金触头表面在分断电弧时生成的黑色氧化膜接触电阻很低,不会造成接触不良现象,因此不必锉修,否则将会大大缩短触头寿命。
6.对于辅助接点的容量选择,要按联锁回路的需求数量及所连接触头的遮断电流大小考虑

网友Q:
20MP获得者:
lcx_jia               李纯绪
10MP获得者:
张立旺              一品黄山
ye_w                  ye_w
ANDYLIU008     ANDYLIU008
outer_space    outer_space

20积分获得者:
woiswangfa        woiswangfa
bzbh2011              bzbh2011
DewellHuang       DewellHuang
AQD008                 AQD008
chun_cnooc         chun_cnooc
jiaoanpeng            jiaoanpeng
zhang5114210     zhang5114210
zling                        zling
welfare87              welfare87
geh29                     siren
coll168_week      coll168_week

网友R:
首先就得让接触器本身比实际负载高一档到二档比较好

网友Q:
引用 网友R:
首先就得让接触器本身比实际负载高一档到二档比较好

这只是一种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