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1-08-24):
MCGS组态软件如何编写程序控制普传变频启停,还有读写频率、电流。是用485通讯。还有不用PLC如何显示在触摸屏的实时温度,我看到别人是用USB-485接温度传感器的,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温度了,我想知道是怎么实现的。有人说吗?学习中,

网友A:
与变频器通讯,主要是看这个变频器是什么通讯协议和通讯方式,串口和以太网的通讯方式是支持的,如果有协议就可以连接到实际的地址,进行控制和显示了

网友B:
只要双方都支持同一功能方式通信,那么就可以做有协议通信了,比如MODBUS_RTU,那么你就在触摸屏上添加MODBUS_RTU协议串口,然后再看看温度表的MODBUS_RTU通信地址是多少,这是温度表指定的,一般是16进制数的地址,那么你就转换为十进制数+1后就在触摸屏上添加这个可读地址.

网友C(2011-11-10):
正在学习使用 TPC 7062K 屏,也想知道这类知识,请问哪位有 屏 与第三方 MODBUS 通讯的案例程序?发给我学习一下,谢谢:qsm78@163.com

网友D:
这个可以联系昆仑通态客服问问

网友E(2016-04-12):
楼主强大  新手学习学

网友F:
正在学习使用 TPC 7062K 屏,也想知道这类知识

网友G(2018-02-27):
引用 网友H:
多多参与论坛,发帖回帖,参加活动都可以方法很多的 多多...

网友I:
参与论坛有积分拿哦

网友J:
学习学习,涨涨姿势。

网友K:
学习学习,涨涨姿势

网友L(2020-05-04):
也正在学习,现在能控制启动、停止了,就是不能读取频率、电压、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