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中PID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24):
之前没接触过PLC,弄了台EX2,准备弄个温度控制系统,PID指令中有个疑问,PID运算输出MV到底是个什么东东,百分比还是其他的?比如我想做一个恒差压供水,s1参数是恒差压设定值,s2参数是目前的压差,0-10V输出调节变频器运行,这个MV输出值怎么用呀,哪位大大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A:
去看看台达101例吧,上面有个pid的例子,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去看看台达101例吧,上面有个pid的例子,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我看过了,就是不知道MV输出值如何转换成需要的模拟量

网友B(2011-09-23):
我也想做个温度控制的系统,不过还没买材料。。。

网友C(2011-12-21):
要用D/A模块把mv的输出的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输出。

网友D:
你的plc上有模拟量输出吗?没有的话只能加D/A模块了

www.qhdelit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