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发热问题

楼主(2011-08-24):
给客户一编码器测试,用在那些制版机上的。直接装在那个转轮的轴上。编码器装上去转动的时候有点抖,之前他们用的是日本的体积较小,我们的是欧洲产的。体积大很大。90 外径,日本货才58外径的。因为相对我的编码器那安装的轴有点短,就做了一条长的铁的轴去固定好后才安装上去。。不过装上去的确是有点甩,但机器读出来的图却很好,在运行5分钟后,编码器就开始发热,发烫的那种热。

      问题是不知道是轴太短,那个缩紧环锁不紧还是因为抖动的原因使那编码器发热,那些热量是从那条轴往外传的,并不是编码器本身会发热。。这样的问题应如何处理才好,现在那边的技术就是把那机器本身的轴加长,不用再加上那条做来的铁轴安装上去。。但我担心还是因为抖动的问题引起。。。这样就算改了原来的机器,那些热量还是会发出来。。这个测试拖了很长时间了,想尽早解决!!

网友A:
应该主要还是安装不当引起的。

楼主:
那边的技术说我们的编码器是坏的,叫我拿回去修,已经试第二个编码器了,还是一样发热,要想一下,怎么可能新生产出厂的编码器都是一样的发热问题。 因为那边的机器振动是存在的,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改进一下吗?!!

网友B:
是传导过来的热量,编码器肯定是好的。但是不排除因为编码器安装不当,才引起轴发热的。也可能跟你的编码器毫无关系。

网友C(2012-03-06):
是并口编码器吗,如果是并口的话,是多少位的,超过12位的编码器会发热正常

欢迎来电询问:13701298778 董武锋 email: dwf3110@163.com 德国帝尔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