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CCD控制机械手抓取零件后放到指定位置

楼主(2011-08-24):
我们是做自动化的单位,想问下如何实现用CCD相机来控制机械手从吸塑卡上抓取零件后可以放到指定的贴装位置?

原理是什么?如何和PLC之间实现通讯?

请大虾指导!谢谢

网友A:
CCD相机抓取到包含零件的图像后,经过图像处理,得到零件在图像中的位置坐标。这个坐标经过标定(从图像像素坐标到实际坐标),转换(从图像坐标系转化到机械手的坐标系)后,得到的是在机械手坐标系内的坐标值,这个值通过通讯接口传递给机械手,就可以控制机械手放到指定的贴装位置了。

看你使用的视觉系统情况,通讯可以通过如下方式实现:
1,如果是用基于PC的视觉系统。可以通过232串口线,或者网线来实现PC与PLC之间的通讯。
2,如果用是的智能相机,智能相机会提供与PLC的通讯方式,比如千兆网线一类的。

网友B:
可以给点实际的例子吗如用什么型号的相机连接什么品牌的plc

网友A:
如果是基于PC的视觉系统,相机随便什么牌子都可以。三菱,松下的PLC是可以的。
如果是智能相机,你查查康耐视,IPD这一类的说明书吧,我这没用过。给不出具体型号。

网友C:
你好我们公司用康耐视的相机帮ABB做过类似的案例。如果有需要联系我 小段  13918539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