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同步带滑台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1-08-24):
各位大哥: 已知负载是30KG,水平方向速度要求是600mm/s,重复精度是0.1mm 怎么选择同步带滑台啊? 有没有一整套计算公式来的? 我听说,这么重的负载,同步带在停止的时候,惯性会比较大,如果导致同步带的损坏

网友A:
30KG的负载选择130系列50N/M的电机足够了,600mm/s的速度比较快,您同步带的齿距是多少或者丝杠的螺距是多少,如果选择大齿距的同步带或丝杠精度可能就达不到这个要求了。具体步进电机选型可联系13662269229

网友B:
对,这个首先要看的同步带的周长或丝杆的螺距了,应为步进电机正常工作一般运动速度在600-700转/分钟,假如你同步带直径50mm,那电机转一圈你同步带行走距离为157mm,如果你的速度要达到600mm/s的话,电机每分钟转速为229转,所以电机速度和皮带轮大小有关,但是皮带轮越大电机力矩越小。如果说要算,网上可搜大把公式,但是算的你头晕,做了这么多年工控,一般都是凭经验选取。30KG的负载,步进电机启动的一瞬间肯定很容易失步的,一般控制器都有一个起步速度、运行速度和一个加速度,其实这个加速度很重要,把加速度稍微设长一点点可以解决很多启动失步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