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计的原理及故障分析

楼主(2011-08-24):
噪声计又叫(噪音计、声级计)是噪声测量中最基本的仪器。声级计一般由电容式传声器、前置放大器、衰减器、放大器、频率计网络以及有效值指示表头等组成。声级计的工作原理是:由传声器将声音转换成电信号,再由前置放大器变换阻抗,使传声器与衰减器匹配。放大器将输出信号加到网络,对信号进行频率计权(或外接滤波器),然后再经衰减器及放大器将信号放大到一定的幅值,送到有效值检波器。
噪声计原理
噪声计中的频率计权网络有A、B、C三种标准计权网络。A网络是模拟人耳对等响曲线中40方纯音的响应,它的噪声计曲 线形状与340方的等响曲线相反,从而使电信号的中、低频段有较大的衰减。B网络是模拟人耳对70方纯音的响应,它使电信号的低频段有一定的衰减。C网络是模拟人耳对100方纯音的响应,在整个声频范围内有近乎平直的响应。声级计经过频率计权网络测得的声压级称为声级,根据所使用的计权网不同,分别称为A声级、B声级和C声级,单位记作dB(A)、dB(B)和dB(C)。目前,测量噪声用的声级计,表头响应按灵敏度可分为四种:
“慢”。表头时间常数为1000ms,―般用于测量稳态噪声,测得的数值为有效值。
2、”快”。表头时间常数为125ms,一般用于测量波动较大的不稳态噪声和交通运输噪声等。快档接近人耳对声音的反应。
3、“脉冲或脉冲保持”。表针上升时间为35ms,用于测量持续时间较长的脉冲噪声,如冲床、按锤等,测得的数值为最大有效值。
4、“峰值保持”。表针上升时间小于20ms。用于测量持续时间很短的脉冲声,如枪、炮和爆炸声,测得的数值是峰值.即最大值。
声级计可以外接滤波器和记录仪,对噪声做频谱分析。国产的ND2型精密声级计内装了一个倍频页程滤波器,便于携带到现场和作频谱分析。声级计按精度可分为精密声级计和普通声级计。精密声级计的测量误差约为土1dB,普通声级计约为土3dB。声级计按用途可分为两类:一类用于测量稳态噪声,一类则用于测量不稳态噪声和脉冲噪声。积分式声级计是用来测量一段时间内不稳态噪声的等效声级的。噪声剂量计也是一种积分式声级计,主要用来测量噪声暴露量。脉冲式声级计是用于测量脉冲噪声的,这种声级计符合人耳对脉冲声的响应及人耳对脉冲声反应的平均时间。
噪声计的分类
从测量对象来分,可分为环境噪声(声场)的特征测量和声源特征的测量。
从声源或声场的时间特性来分,可分为稳态噪声测量和非稳态噪声测量。非稳态噪声又可分为周期性变化噪声、无规则变化噪声和脉冲声等。
从声源或声场的频率特性来分,可分为宽带噪声、窄带噪声和含有突出纯音成分的噪音。   4、从测量要求的精度来分,可分为精密测量、工程测量和噪声普查等。
噪声计的标准规定
为了使世界各国生产的声级计的测量结果互相可以比较,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制定了声级计的有关标准,并推 荐各国采用,1979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通过了IEC651《声级计》标准,中国有关声级计的国家标准是GB3785-83《声级计电、声性能及测试方法》。1984年IEC又通过了IEC804《积分平均声级计》国际标准,中国与1997年颁布了GB/T17181-1997《积分平均声级计》。它们与IEC标准的主要要求是一致的。2002年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发布了IEC61672-2002《声级计》新的国际标准。该标准代替原IEC651-1979《声级计》和IEC804-1983《积分平均声级计》。中国根据该标准制定了JJG188-2002《声级计》检定规程。按新的标准将声级计按用途可分为通用声级计,积分声级计,频谱声级计等,按精度可分为1级和2级,二种级别的声级计的各种性能指标具有同样的中心值,仅仅是容许误差不同,而且随着级别数字的增大,容许误差放宽。按体积还可分为台式,便携式,和袖珍式声级计。按其指示方式可分为模拟指示和数字指示声级计。
噪声计的使用方法
噪音计使用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测量时,仪器应根据情况选择好正确档位,两手平握噪音
测量噪声用的声级计,表头响应按灵敏度可分为四种:
“慢”。表头时间常数为1000ms,—般用于测量稳态噪声,测得的数值为有效值。
“快”。表头时间常数为125ms,一般用于测量波动较大的不稳态噪声和交通运输噪声等。快档接近人耳对声音的反应。
“脉冲或脉冲保持”。表针上升时间为35ms,用于测量持续时间较长的脉冲噪声,如冲床、按锤等,测得的数值为最大有效值。
“峰值保持”。表针上升时间小于20ms.用于测量持续时间很短的脉冲声,如枪、炮和爆炸声,测得的数值是峰值.即最大值。测距仪测高仪激光投线仪流量计GPS测厚仪水准仪平板仪波形记录仪测试夹具电压电流记录器资料集录器图形记录仪流量积算仪表。
噪声计的测量
为了统一起见,国际上及国内都制定了一些噪声测量的标准,这些标准中不仅规定了噪声测量的方法,也规定了需要使用噪音计的技术要求,可根据这些标准以便更好的来选择合适的噪音计。
1、声学环境噪声测量
测量方法可按照GB3222-94《声学环境噪声测量方法》
要求测量值有LA、LAeq、LN(L5,L10,L50,L90,L95)、Ld、Ln,对仪器精度要求为2型以上积分噪音计及环境噪声自动监测仪器,性能符合GB3785《噪音计电、声性能及测量方法》的规定。
2、城市环境噪声测量
测量方法可按照GB/T14623-93《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测量方法》
要求测量值有LA、LAeq、LN(L10,L50,L90)、Ld、Ln,对仪器精度要求为2型以上积分噪音计及环境噪声自动监测仪器,性能符合GB3785《噪音计电、声性能及测量方法》的规定。
3、工业企业噪声测量
测量方法可按照GB12349-90《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测量方法》
要求测量值有LA、LAeq,对仪器精度要求为2型以上噪音计及环境噪声自动监测仪器,性能符合GB3785《噪音计电、声性能及测量方法》的规定。
4、建筑施工场地噪声测量
  测量方法可按照GB12524-90《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测量方法》要求测量值有LAeq,对仪器精度要求为2型以上积分噪音计及环境噪声自动监测仪器(动态范围不小于50dB),性能符合GB3785《噪音计电、声性能及测量方法》的规定。
5、机动车辆定置噪声测量
测量方法可按照GB/T14365-93《声学机动车辆定置噪声测量方法》
要求测量值有A计权“快”特性声压级Lp,对仪器精度要求1型或2型噪音计,性能符合GB3785《噪音计电、声性能及测量方法》的规定。
6、铁路机车车辆辐射噪声测量
测量方法可按照GB/T5111-95《声学铁路机车车辆辐射噪声测量》
要求测量值有LPAF、还可进行频谱分析测量,对仪器精度要求为2型以上积分噪音计及环境噪声自动监测仪器,性能符合GB3785《噪音计电、声性能及测量方法》的规定。
7、内河航道及船舶噪声测量
测量方法可按照GB/T4964-85《内河航道及港口内船舶辐射噪声的测量》
要求测量值有A计权“快”特性声压级Lp,A计权“脉冲”声压级Lp,对仪器精度要求1型或2型噪音计,性能符合GB3785《噪音计电、声性能及测量方法》的规定。
8、飞机噪声测量
测量方法可按照GB9661-88《机场周围飞机噪声测量方法》
要求测量值有A计权“快”特性声压级Lp,飞机噪声有效感觉噪声级Lepn,对仪器精度要求2型以上噪音计及环境噪声自动监测仪器,性能符合GB3785《噪音计电、声性能及测量方法》的规定。
9、噪声源声功率级测量
  测量方法可按照GB/T16538-96《声学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使用标准声源简易法》   测试仪器使用GB3785中规定的2型或2型以上的声级,用慢挡测量,噪音计与传声器之间最好使用延伸电缆或延伸杆。
10、环境振动测量
测量方法可按GB10071-88《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测量方法》
要求测量VAL、VL、VLZ、VLZN。测量仪器应符合ISO/DP8041-84中规定的用于测量环境振动的仪器。
噪声计的灵敏度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