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电子秤常见故障分析与维修方法

楼主(2011-08-24):
防爆电子秤常见故障分析与维修方法
  A、首先要检测电源。电源是整个电路工作的主要激励,在检查电路之前我们首先要检查供电电源是否正常。
  B、其次检查输入部分,也就是小信号放大部分。将信号输入端接至信号源,调节信号源的输入大小,看放大之后的电压是否按照规律化。
  检查处理器是否工作。用示波器测试晶振有没有起振,测试各个点的输出是否正常。
  C、检查驱动电路和其他输出电路。
  D、在维修过程中,我们要用到目测、部件排除、确认维修等方法的相互结合运用来完成我们的维修工作。只要确认了哪部分电路出现故障、损坏程度,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方案解决问题。经过这些步骤基本上能够找出问题的所在。下面介绍一下防爆电子秤常见的故障及解决方法。
  (1)称重物移除后无法回到零点的故障分析检查传感器输出信号值是否于标准内(A/D的总放大码/使用内码范围/底码范围),如果信号值未在标准内,调节传感器可调电阻,将信号值调到标准内,如无法补偿请检查传感器是否有问题,在保证传感器输出正常(秤体稳定)情况下,锁定仪表故障,一般是放大电路及A/D转换电路发生问题,再依据电路原理逐一判断测试分析,以最终解决问题。
  (2)称量不准确的故障分析
  观测内码值是否稳定,传感器各部位是否有摩擦现象,稳压电源是否稳定,运放电路是否正常,使用砝码测试秤盘四脚秤量是否平均。依照说明书指示,进一步做仪表局部分析或重量校正。
  (3)无法开机的故障
  先确定非保险丝、电源开关、电源线及电压切换开关的问题所造成,检查变压器有无交流电压输入及交流电输出。如果仪表带有电池将电池取下再以AC电源开机,以了解是否为电池电压不足所造成。其次再检测整流电路、稳压电路以及显示驱动电路是否出现异常,如果这些都没问题检查处理器及附属电路是否烧坏。
  (4)显示乱码
  将原来的显示电路拆下,换一个正常的显示电路看是否正常。如果显示正常说明显示电路出现问题,如果不正常,应检查驱动电路是否有故障,最后检查处理器显示输出的引脚是否在合理的输出范围。
  (5)按键不好用
  先更换新按键进行测试,如新按键功能正常时,则可判定为按键接触不良,测量按键与CPU之间线路有无断路、虚焊。检查按键支座是否有接触不良现象。测量按键与CPU回路上的二极管、电阻等是否有短路、断路的情况。
  (6)无法称到满载
  和无法回零的情况差不多,多数可能由于小信号输入范围发生了改变。按照无法回零的方法检测,如果找不出问题,就先检测供电电源、A/D电路是否正常,再检测传感器输出。

.....................
 由于帖子长度有限,更多资料请访问:http://www.scales-xc.com/jiang287190511-Article-89410/

网友A:
好帖子,收藏了,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