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大师傅,10千W的路灯,用多大的电缆线啊,220V的。 谢谢

楼主(2011-08-24):
问下各位大师傅,10千W的路灯,用多大的电缆线啊,220V的。 谢谢 安全电流是45A吗?现在用10*2平方的电缆,线发热80度左右,只开了不到半个钟就不敢开了!

网友A:
路灯一般是气体放电灯,功率因数较低。10KW的路灯,电流不只45A,建议用16平方的电缆。

楼主:
今晚用钳表测过 电流45A

网友B:
10平方45A不至于有80度吧,估计不止45A

楼主:
黑心老板已经承认,买的是不足10平方软心的电缆。 用设备测过,温度80度,电流4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