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PLC擂台第52期-PLC擂台一周年专题

楼主(2011-08-24):
        8月25日,我们的PLC擂台正式的走过了一年了。因为有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的PLC擂台走过了一年的漫长道路,在此期间得到了来自工控相关行业的各位工程师、专家、学者的指点迷津和不吝献计献策。更主要的是各位来自工控界的友人们在百忙之中参与到我们的擂台中来,为丰富我们的擂台做出了不懈努力和巨大的贡献。在此,我谨代表PLC擂台的几位擂主对参与到我们的擂台的朋友和关注工控网论坛发展的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期擂台的题目是:1、你感觉我们的PLC擂台应该想什么发向发展?

                                     2、你感觉PLC擂台一周年来对你有所帮助吗?

                                     3、对于学习PLC,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和技巧吗,请请分享一下你学PLC的技巧和心得?

                                     4、你对擂台所出题目满意还是不满意,请说出您的心声!并说出你认为应该以后怎么出题,以及你可以给我们的指点?

                                     5、列出你感觉比较好的可以作为擂台的3道题目;所给题目要能有一定的代表性。

请随便选择其中一题作答,只要答其中一题即可,回答的好的原创的优先考虑拿大奖,本期由于是我们的周年庆擂台,因此,我们通过和总版的商量,MP的发放不拘泥于以往各期擂台,只要回答的足够原创,足够的详细的都可能拿大奖。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设有若干个一等奖:50MP,若干个二等奖:20MP,若干个三等奖:10MP,和若干个鼓励奖:30积分

网友A:
又被代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被代表了……

难道你想被和谐?

网友B:
我感觉PLC擂台的发展方向要有针对性的,最好是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拿出来让大家分析解答,而且擂台的内容回答方面,可以鼓励大家把知识点针对当其所出的问题进行稍微的延深、对该类问题所应注意的事项等。概念性的题目应该尽量少出,本人观点以实践题为主。

网友C:
PLC擂台应当向实用性的方面发展,帮助不太大!

网友D:
应该提出一些实际当中出现的问题,这样可以提起大家的兴趣,同时也增强了同行们的技术交流。

网友E:
偶对PLC不精通,因此对于专业的技术不敢说什么,但要让PLC擂台越来越受欢迎,偶到有个主意能否集思广益,像工控论坛擂台题目征集帖一样,让大家把平常工作遇到的PLC问题写出来,看看大家的想法和解决办法,比如也来个工控论坛PLC擂台题目征集帖,因为大多数上论坛的工控人关注的是实际问题,让大家在打擂过程中能够得到启发。

网友F:
1、你感觉我们的PLC擂台应该想什么发向发展?

a,既然是擂台,自然得有一定的难度,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擂台,而是成为百度知道了;

b,主要以基础为主,题目不宜太偏,尤其是不要出行业性的题目;

c,提倡原创回帖,百度帖子未经整理的一律不给于奖励,如果有自己的见解,可以给予较高的奖励;

d,擂台着重应用,而非纯基础知识的普及,鼓励大家将应用经验分享,适当的延伸;

e,不需要纯理论的帖子,但必须有一定的专业性。

2、你感觉PLC擂台一周年来对你有所帮助吗?

应该说有不少帖子给了我不少启发,比如:

a,需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

b,原来有不少知识点已经模糊了,通过查看帖子以及翻出尘封已久的资料,又逐步巩固了自己的知识;

c,还通过打雷结交了部分坛友。

3、对于学习PLC,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和技巧吗,请请分享一下你学PLC的技巧和心得?

a,勤能补拙,笨鸟先飞。不要以非专业借口,如果肯花时间,就能逐步进步;

b,善于总结,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之后,定期总结自己的得与失,甚至可以打扰一下某些前辈,好好交流一下自己的想法;

c,开卷有益,不要动不动就问,发帖子,快餐虽然快,但容易消化不良,勤翻书,多看在线帮助绝对是最好的习惯;

d,一般软件的帮助就是最好的例子,很多人挖空心思找视屏,但为啥不好好看看在线帮助呢

4、你对擂台所出题目满意还是不满意,请说出您的心声!并说出你认为应该以后怎么出题,以及你可以给我们的指点?
应该说基本上满意,但从大部分帖子来看,很多都是以西门子的应用来出的题目。只能叹西门子的强大呀。。。。

a,对于回帖,能否鼓励以其他非西门子品牌或国产品牌的应用来打擂;

b,对于打擂奖励,能否考虑多个一等奖,不要怕有双黄蛋;

c,能否结合论坛新版,每次结题是是否增加评价部分,为啥是高分得住,如果论坛能改变,最好将评分内容直接在回复楼层中用不同

的颜色字体显示出来;也就是说要说出好在哪里?

d,有些擂台帖子,由于时间或其他原因,可能打擂的人不是很多,等一段时间后,是不是可以重新打擂,毕竟好的擂题不多呀。

5、列出你感觉比较好的可以作为擂台的3道题目;所给题目要能有一定的代表性。
a,工控PLC擂台第19期--PLC自由口通信    自由口通讯在应用中最简单,但用好确实最复杂的。我觉得这样的题目,可以重新再次开放。
b,工控PLC擂台第1期--谈谈个人的PLC学习与应用之路  很多新人都希望能借鉴前辈的经验,都喜欢看看别人是怎么走过来的
c,工控PLC擂台第48期--国产PLC应用实例。  支持国产,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没有使用过

网友G:
我感觉PLC的学习,要列举些生活中,比较常见的的例子,其中去调试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顺便可以举些例子来说明,比如PID等。对于销售方面,可以对几个品牌列举下对比,哪种场所用哪种PLC性价比更好。

网友H:
        一般碰到问题主要有两个情况:一是做项目时无思路,想不到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法,这种人需要的是一个解决方案,而不需要太多的细节;二是有思路但在实际做的过程中,可能对某些特殊指令理解的不够全面,陷入囧途,这个需要的就是使用技巧。

       建议以后大项目求解决方案,小项目分享经验技巧,可以详解某种PLC的某些指令或对几种PLC进行对比等。。。。

网友I:
对于擂台的发展,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可以改善:

1.答案的评价制度。回答得好坏,不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

2.问题的难度要合适。

网友J:
              不才,也不知选哪题

1、你感觉我们的PLC擂台应该想什么发向发展?
       个人认为擂台就是有一定的挑战性,或是向技术与实践工作使用有些特点的擂台,要不就是成了一般的杂烩题目啦,没什么看点。

2、你感觉PLC擂台一周年来对你有所帮助吗?
       有帮助,每天下班空闲时间有个地方可以泡,可以学,可以玩-------

3、对于学习PLC,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和技巧吗,请请分享一下你学PLC的技巧和心得?

        自己正在学习中,暂无好的方法与民共享。

4、你对擂台所出题目满意还是不满意,请说出您的心声!并说出你认为应该以后怎么出题,以及你可以给我们的指点?
       暂时无。

5、列出你感觉比较好的可以作为擂台的3道题目;所给题目要能有一定的代表性。

      都有好贴,不知道挑哪个!

网友K:
本期擂台的题目是:1、你感觉我们的PLC擂台应该想什么发向发展?
a.专业性;

b.通用性问题;

c.有可延伸性;

2、你感觉PLC擂台一周年来对你有所帮助吗?

3、对于学习PLC,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和技巧吗,请请分享一下你学PLC的技巧和心得?

4、你对擂台所出题目满意还是不满意,请说出您的心声!并说出你认为应该以后怎么出题,以及你可以给我们的指点?

5、列出你感觉比较好的可以作为擂台的3道题目;所给题目要能有一定的代表性。

网友L:
鄙人私下以为,不仅要有大家经常能遇到的问题的提问和解答。

而且要有些前瞻性的问题。

网友L:
不管是国产和国外产品都要平等对待,就是说不要有盲目的爱国情绪。

毕竟国外走过了太长的工控之路,如果是好东西,大家都会知道的。

网友M:
一年以来,可以说对论坛PLC擂台栏目非常满意,题目适中,PLC老手、新手都有份,呵呵,当然我是新手,准确点说是一个十足的菜鸟。要说栏目所需要改善的地方我倒认为,应该增加些PLC应用高手对擂题的点拨,短小精悍的点拨也绝对能成为擂台的亮点,对PLC初学手的成长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并可大大活跃论坛的气氛。以上只是我个人浅见。

网友N:
1、你感觉我们的PLC擂台应该想什么发向发展?
       根据各行各业的不同项目的难点、疑点等,拿一些有代表的项目来说说,这样更适合大众吧,很多接触的都是比较单一的,缺乏全局性!
2、你感觉PLC擂台一周年来对你有所帮助吗?
        有,一个是温故而知新,另外一个是可以了解很多自己没了解的东西,三人行必有我师!
3、对于学习PLC,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和技巧吗,请请分享一下你学PLC的技巧和心得?
       我也是刚出来工作几年,也没什么心得的,呵呵,我想最我自己的心得就是多看,多想,虚心请教吧!
4、你对擂台所出题目满意还是不满意,请说出您的心声!并说出你认为应该以后怎么出题,以及你可以给我们的指点?
        比较满意!出题的话我想还是以具体的某些典型项目说说好,最好附上图纸啊或者程序什么的,容易理解!楼上的也说了,西门子固然强大,可是还有很多其他的PLC,可以说说其他的PLC。
5、列出你感觉比较好的可以作为擂台的3道题目;所给题目要能有一定的代表性。
        PLC的话,我想运动控制、数据处理、通讯应该说是占绝大部分。

        题目:液压测试的某些机器,需要多液压进行压力控制,也就是说用变频器进行压力稳定调节,还有温度、压力测试、油箱的储存油量进行监视(部分还需要进行跟其他的机器进行联机处理,也就是通讯,通讯可以用485、也可以用CCLing,)。

网友O:
我认为PLC擂台对我帮助很大

至于擂台的方向,我认同楼上的兄弟的看法,擂台的题目应该征集各位兄弟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或者实际的项目。

对打擂的兄弟,在打擂时应附程序流程,对程序详细说明。

大家在打擂时最好也能对别人的回帖作点点评,如果可以的话。

网友P:
总线哥的回帖很给力啊。

网友I:
基础知识重要,更要在实际项目中磨练,水平才能提升。

网友Q:
PLC擂台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

 1 擂台的问题应该具有代表性,不能太偏,通用性强,应以基础为主,毕竟大家不是开发他的,是如何学习使用。

2 给一个平台让有经验的前辈谈谈自己的宝贵经验,或者新手的感受!里面的内容可定是原创。

你感觉PLC擂台一周年来对你有所帮助吗?

有帮助,首先感谢各位前辈的奉献!这是我工作以来最宝贵的资料

最后我给一个建议:每一个题目都是经过出题人仔细审阅才出来的,问题最后大家也给出了答案,但是答案穿插在帖子中间,我认为结贴是有必要总结一下,如有不足出题人也应该把答案补充完整,以便大家的学习

网友R:
最好是一些实际的工程项目,不然一些太抽象理论性的介绍看得很头疼,一些项目实例可以更直接快速地提高个人实际能力,也更有兴趣去参加到擂台赛中来,其实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理论性太强的考题,我想回答者大多都是直接copy百度答案来参加的,这就失去了擂台赛的真正意义了,应该改名叫搜集资料擂台赛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R:

最好是一些实际的工程项目,不然一些太抽象理论性的介绍看得很头疼,一些项目实例可以更直接快速地提高个人实际能力,也更有兴趣去参加到擂台赛中来,其实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理论性太强的考题,我想回答者大多都是直接copy百度答案来参加的,这就失去了擂台赛的真正意义了,应该改名叫搜集资料擂台赛了

深度支持!

网友S:
如果高手们能多发一些实际应用项目就好了

网友T:
你感觉PLC擂台一周年来对你有所帮助吗?

帮助很大,受益匪浅啊。对我的受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学会PLC程序的编写。我从对PLC完全不懂的门外汉,到现在能看懂PLC程序,基本能编写小的PLC,感谢工控网的各位大牛,给了我快速学习PLC的便捷方法。

2、开拓了我的眼界,增长了见识。以前只知道国外的PLC厂家,比如西门子等工控厂家,现在我知道,不光有德国西门子、还有美国的罗克韦尔、日本的三菱等,国内的台达等等,为以后做项目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

3、对用PLC实现工控领域的常用功能有深入理解并掌握,比如:PLC实现PID控制、 PLC MODBUS通讯 、PLC控制伺服等等,总之是受益匪浅啊,希望PLC擂台以后多出与实际相关的例子。

总之,这一年来,PLC擂台给我收获颇丰,希望擂台越帮越好,同时也希望自己能通过这个擂台成为工控大牛啊

网友U:
                    对“如何学习PLC 及PLC的编程构思、技巧和心得”谈谈自己的体会
       有一网友给我发个邮件,他说:“…… 我的问题是:我学了PLC很多的指令,指令也稍好理解。但我们不懂得PLC编程语法,不懂如何把指令组合起来用到实际中去。写一句话必须要懂语法,但我现在不懂得PLC编程语法,不会把指令用到实际当中去,您说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像这位网友给我发邮件的还有几位,都是刚刚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的初学者,都提出类似的问题:问我怎样才能学好编好PLC程序?
      PLC编程如同人写文章一样,同样的文字不同的组合,写出的效果不一样,有的语言精练,条理清晰,几句话说明问题,有的却相反,啰里啰唆,越讲越让人糊涂。如何才能写出好文章呢?只有深入学习,提高文学素质,多写多练,不断积累,不断总结经验,肯定会成功的。对PLC编程也是一样,也要深入学习,提高编程素质,也要多编多练,不断积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编程素质,不仅仅要深入理解每条指令内涵及用法,还要扩大知识面,使你扩大视野,增强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现举一例:从网上看到一网友求助:其内容为: 有个PT100的温度传感器 通过500欧姆的电阻将4~20MA的电流转换成2-10的电压信号送到PLC模拟量端! h对应的温度范围是0~100度!转换公式为 :
        我给他的回帖是: 4-20ma电流通过500欧姆电阻将产生2-10V 电压,送入PLC的模块,从转换公式可知:式中的6400这个数是由2V转换来的数字量(因为输入2V 时 要使T=0,必需公式的分子项的转换值AIWO-6400=0才行),从中又可知:1V对应的数字量=3200,式中的“AIWO-6400”值即为2-10V输入时模拟块转换的数字量减去2V对应的数字量的值,当输入=10V时,其值=3200*8=25600,要使此时温度显示值为100,就得将此值除以256,但式中后面又乘100,故公式的分母项上 为25600,即=32000-6400。
       可见:这个问题就不是简单用指令编程的问题,它涉及到电学及数学知识,如果没有这方面知识,该公式是很难理解的。
       再举一例:有一在线探伤生产线,在辊道上安放一光电开关,当钢管通过它时,其触点闭合,开始探伤与测长,钢管离开光电开关后,立即将测长值和探伤数据上传给计算机进行处理。由于钢管是旋转前进,如钢管不直,会摆动前进,往往会使光电开关瞬间闪动,使至PLC误判:以为探伤结束给上位机上传错误数据,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如你有深厚的电路基础知识,就会想到可以用通电延时与断电延时两个定时器来解决:将二个定时器的时间设定为大于光电开关瞬间闪动的时间,利用断电延时定时器在断电后需延时一段时间方可断电的特性,就可解决光电开关瞬间闪动的问题,但由于它延长一段时间才断开,使对钢管的测长不准,为此,又增加通电延时定时器,用通电延时定时器开关动作的前沿,触发一内部的位开关(比如:M1.0)使其置“1”,用断电延时定时器的开关后沿触发M1.0使其置“0”,这样,用M1.0 做测长计数控制门,就可解决测长不准的问题。
       再如:探伤完了的钢管走出探伤区后,需对它进行分选,将不合格的拨到废品筐。如探伤完后,立即分选,这样情况编程好实现,但现场废品筐的位置离很远的地方,当钢管走到废品筐时,探伤机已探完3或4根钢管,即辊道上已存在3-4根已探完伤的钢管在运行,如何准确无误的将不合格的钢管拨到废品筐里,这对编程也是件辣手的问题。如果你有电子线路设计基础,就会想到,用移位存储器来实现对多根钢管的质量状态进行实时跟踪,你可以这样编程:用一个字节存储器,如:MB100,用它做移位存储器(他可记忆八根钢管质量状态),启动时,先将它清零,探伤时,如发现有伤,立刻将MB100 的最低位置“1”(即:使M100.0=1),当钢管探伤完毕走出探伤区时,用左移指令使MB100左移一位。如果现场是探伤后的第四根到废品筐位进行分选,编程时应将M100.3与废品筐到位的分选开关的常开触点串联,再去驱动拨料装置。这样,当钢管走到废品筐使其到位的控制开关吸合,这时,如果M100.3=1,将驱动拨料装置动作,将钢管拨入废品筐,如果M100.3=0,说明此钢管是合格品,驱动拨料装置不动作,钢管继续在辊道上运行。
      通过上面几个举例,可以看出,扩大知识面,会使你的思路变宽,使你能合理巧妙的使用指令编程,不仅使语句精炼短小,而且控制动作合理可靠。要达到这样编程水平,就得多编多练,不断的总结经验,不断的积累,积累不仅仅是自己的经验,也要虚心向有经验的同行学习,多看看别人的程序,吸收好的编程方法和思路,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编程水平。
      下面举一个编程实例,讲讲对一个具体项目如何进行编程:
      这是网上擂台的题目:一台电动机要求在按下起动按钮后,电动机运行10秒,停5秒,重复3次后, 电动机自动停止。同时设置有手动停机按钮和过载保护。编写梯形图控制程序。PLC可以随便选用,要有相关说明。 注意:要有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1、硬件选择:一台PLC(S7-200)、一个交流接触器Z0(控制电机运行)、2个按钮开关(SB1、SB2)及1个过流继电器(FR),电路图如下:(不包括粉色虚线框部分)

      2、 编程:用不同思路,可编出几种不同的控制方案,都可实现该项目要求。
      (1)、最简单的编程方案,就是选用5个通电延时定时器:其3个定时10秒,用于电机启动运行,另2个定时5秒,使电机停。具体编   程也有二种方式,见下图:

           上图中的方案一与方案二,同用5个定时器,完成同样的功能。
       方案一是这样编程:按下启动按钮(I0.0),使 断开。在此过程中,M0.0、MO.2、M0.4都是10秒的导通时间,用它们去控制Q0.7,其彼此间隔时间为5秒(即M0.1、M0.3的通导时间)。延时M0.0=1,T101得电开始延时,延时10秒,T101吸合使M0.1=1、M0.0=0,使T101断电,而T102得电开始延时,5秒后T102得电吸合,使M0.2=1,M0.1=0。。。直到T105得电
       方案二是这样编程:按下启动按钮(I0.0),使 M0.0=1,T101得电开始延时,延时10秒,T101吸合,使T102得电开始延时,延时5秒,T102吸合,使T103得电开始延时。。。直至T105得电延时,延时10秒后动作,使M0.0=0,M0.0=0使T101—T105皆断开,程序结束。用M0.0的常开触点与T101的常闭触点串联,用T102的常开触点与T103的常闭触点串联,用T104的常开触点与T105的常闭触点串联,三者再并联后去驱动Q0.7,可达到同样的控制作用,
        由上图可见,由于编程方法不同,其方案二用的指令比方案一少,显然:方案二优于方案一。
      (2)、用二个定时器(T101、T102)和一个字节存储器(MB1)编程也可实现同样功能:
       按下启动按钮,使MB1=0、M0.0=1,M0.0=1使T101得电开始延时,10秒T101吸合使T102得电吸和,延时5秒,T102吸合,其常闭点断开,使T101、T102失电断开,T101又得电延时。。。形成振荡器,T102每吸合一次,使MB1加1,吸合3次,MB3=3,比较器输出1使M0.0=0,程序结束。用M0.0的常开点与T101与T102的常闭点串连,去驱动电机输出口Q0.7,可实现电机转10秒停5秒,循环3次控制结束。
        该方案所用指令比方案二还少(见上图方案三),可见扩大思路与视野,可编辑出多种不同的可执行方案,从中选出最佳方案,会使你编出的程序,短小精悍。
       此外还有二种编程方案,也可实现这同一课题的控制要求:即是用PLC的秒脉冲(SM0.5)触发存储器使之进行移位或加计数的控制方式实现的控制方案:

       上图的方案四:是选用二个字节存储器(MB2、MB3),按下按钮,其抬起的后沿,使MB2=0、MB3=3,且使M0.1=1。M0.1=1使PLC的秒脉冲SM0.5触发有效:SM0.5的前沿,对MB2进行加1运算,当MB2值<10时,使输出Q0.7始终=1(即电机运转),MB2>=10时,使Q0.7=0(电机停),MB2=15时,使MB2=0,同时MB3减1,再判断MB3=0?,如不=0,由于MB2=0,且<10,使Q0.7=1(电机又转)。。。当MB3=0时(即循环3次),使M0.1=0,程序结束。此程序所用指令少,也是最佳方案。
      上图的方案五:它是采用秒脉冲SM0.5的前沿触发字存储器MW4,使其以次右移一位的方式,对电机进行实时控制:按下启动开关(I0.0),其抬起时,将MW4=16#3F(即MB5的8位皆=1,MB4的低二位值也=1,共10位值都=1),再将MB6=0、MB7=3,同时使M0.2=1。M0.2=1 使SM0.5的前沿触发有效,每触发一次,MW4右移一位,MB6加1,当计满15次时,使MB6=0,且MB7减1,再判断MB7=0?,循环计数3次,其MB7=0,比较器输出信号使M0.2=0,程序结束。每次计数为15,前10个计数,M5.0输出都=1,故输出口Q0.7皆=1,电机运行,后5个计数,其M5.0输出皆 =0,故电机停转。
        这5种编程方案,出于5种不同的构思,望初学者能仔细分析各个程序,如能很好的理解,对你今后的编程是会大有帮助的。
      再介绍几个编程的小实例,都是在网上回答网友求助编写的,程序很短,针对性强,对初学者学习PLC编程会有帮助的:
      一、网友求助:“电机启动后5秒内无反馈则停止电机的程序怎么写哦,请大侠指教 ”
我的回复:可以这样编程:

         程序解析:按下启动按钮(I0.0),其前沿使Q0.0置1(Q0.0=1)电机启动运行,在没有反馈信号时M0.0=0,故定时器T101得电且开始延时,如延时5秒始终没出现反馈信号,T101吸合,使Q0.0=0,电机停转。如延时5秒内出现反馈信号(I0.1=1),使M0.0=1,M0.0的常闭点断开,使T101断电,定时器停止工作,电机保持长时间运行。按定制按钮(I0.1),使Q0.0=0、M0.0=1,电机停,程序结束。
        二、网友求助:“s7-300里的定时器t1,怎么循环启动? 现在是,使用完一次,t1就停止了!而我想用T1实现每隔2秒重复一个动作!请大家帮忙,谢谢!” 又提出:“其实,我就是想用定时器来实现每隔3秒,QB0循环右移一位。 我现在比较菜鸟哈,希望高手们能指点详细点,最好能有梯形图! 嘿嘿,感谢!!”
       回复:“ 楼主:根据你的要求“其实,我就是想用定时器来实现每隔3秒,QB0循环右移一位。”我给你编出用S7-200和用S7-300编出的功能一样的梯形图。从图中可以看出,S7-200由于采用字节循环右移指令,所以编出程序简短易懂。S7-300由于没有字节循环右移指令,就得通过编程来达到同样的功能作用,编出的程序相对长了一些,看懂梯形图也相对难了一点。”

解析梯形图:
    1、图一是用S7200编写的图形图,其编程技巧有二:
   (1)用通电延时定时器T101的常闭点连接T101的线圈构成振荡器,其脉冲的低电平为3秒宽度,高电平为连续二个扫描周期的间隔时间,即只出现一次,故可直接用T101的常开触点去触发QB0的循环右移,而不需选用其前沿触发,就可确保QB0只右移一次。
  (2)、选用字节循环右移指令,在T101=1的这一扫描周期里将此时刻的QB0内容右移一位,同时又自动的将移出的QB0的最高位(Q0.7)送回QB0的最低位(Q0.0)(如不需循环右移,可改用字节右移一位的指令),使编程简短易懂。
    2、图二是用S7300编写的图形图,其编程技巧也是使用T101构成的振荡器,利用该振荡脉冲的正方波在程序扫描中只出现一次的特点,完成将QB0右移一位。由于S7-300没有字节移位指令,编程是这样处理:将QBO送入MW7的低字节MB8中,右移一位MW7,MB8也随之右移一位, M8.0”这条语句去掉就可以了。MB8的最高位移到MB7的最低位(即M8.0),再把M8.0送入M7.0中,再把MB8送回QB0,从而实现了将QB0内容的循环右移一位的功能,如程序不需要循环右移,可将“M7.0
       三、网友求助:“如何把一个字节的全部位,高位低位反向重排。
                                       76543210 ”
      回复:现用S7-200编出一个字节内容反排列的程序梯形图,供你参考
        程序解析:该程序编程的技巧就是巧妙地运用字节的循环左移与字节右移:MB10为原数据,MB12为转换后的反排列数据,启动此程序,先将MB0=7,再使M1.0、M1.1置1。M1.0=1,先将M10,7-->M12.7,再将MB10循环左移一次,这样原MB10的内容左移一位,原M10.6-->M10.7,而MB12右移一位,将M12.7-->M12.6, 而0-->M12.7’,接着MB0减1,再判断MB0等不等0,不等0,下一周期再进行上述移位运算及判断,当MB0=0时,MB10循环左移7次,同时使M1.0=0,停止此段程序再运行,M1.0=0、M1.1=1,使MB10又右移一位,使MB10正好恢复原数值,而MB12的内容变为MB10的内容的反排列数值。
        由于PLC指令没有位信号交换指令,对于字或双字的内容反排列用此思路编程最好,对单字节也可这样编程:将M10.7-->M12.0 M10.6-->M12.1 M10.5>M12.2 M10.4-->M12.3 .....M10.0-->M12.7即可。再将MB12-->MB10,就可实现将一个字节的内容反排列仍放在原字节中。

       四、 用S7-200编程,实现用一个按钮可控制电机的正传、反转、停车的梯形图

        该梯形图编程技巧是:用按钮的输入点(I1.0)连接断电延时定时器(T101),及通电延时定时器(T102),T101延时为0.2 S,T102延时为1 S,T101作用是防按钮颤动而形成连发现象,确保按一下按钮只产生一个脉冲(即T101)从而确保对MB5加1运算的正确性,二次连续按钮的时间间隔控制在0.5S以下,T102 延时为 1S,故在连续按钮时,由于间隔时间小于1S,它不断的被切断。只有按下按钮不抬起(保持I1.0=1),当延时大于1S时,T102动作,其前沿将MB5的内容传入MB6,再将MB5清0。
         工作原理及操作说明:
   1) 开机SM0.1将MB5=1、MB6清0,由于M6.0、M6.1皆为0,使Q0.0与Q0.1都=0,故电机停止不动。
   2)电机正传运行:点击一下按钮(I1.0),产生一个(T101=1)的正脉冲,其后沿触发MB5计数器,使其+1,再按下按钮不抬起,此时MB5=0000_0010。经1秒延时,T102闭合,其前沿将MB5的内容送入MB6,随之将MB5清0。此时M6.0=0、M6.1=1,故使Q0.0=1,电机正传运行。随后将按钮抬起,T101的后沿使MB5+1,此时MB5=0000_0001。
   3) 电机停转:按下按钮不抬起,此时MB5=0000_0001。延时1秒后T102动作,T102=1的前沿,将MB5送入MB6,之后MB5清0,此时M6.0=1、M6.1=0,故Q0.0、Q0,1皆为0,电机停止转动。当按钮抬起时,T101的后沿触发MB0,使MB5=1。
   4) 电机反转运行:点击二下按钮(I1.0),产生二个(T101=1)的正脉冲,其后沿触发MB5计数器,使其+2,再按下按钮不抬起,此时MB5=0000_0011。经1秒延时,T102闭合,其前沿将MB5的内容送入MB6,随之将MB5清0。此时M6.0=1、M6.1=1,故使Q0.1=1,电机反传运行。随后将按钮抬起,T101的后沿使MB5+1,此时MB5=0000_0001。
该程序经上机运行,程序正确,动作可靠。
       五、这是擂台项目:有5个执行动作其动作顺序可以任意改变,如何编程来实现这5个执行动作能准确无误的执行新的设定顺序?
这是一网友求助帖提出的,原文是:“ 有5个执行动作我转换为操作数,姑且定为D10、D20、D30、D40、D50,它们每一个都可能写入从0 到5的数值。最后执行是从1到5 依次执行输出,是0的不执行跳过,不知如何编,请高手指点,谢谢了!”又“……如这一次是按1/2/3/4/5依次动作,下一次也许设置为按5/3/2/动作,再下一次就1/5/2/3/。。。。。”“两次执行的间隔时间可设定,暂定3秒看设备运转情况而定”
回复:
                    一、 PLC的硬件设置及有关事项说明:选用S7-200PLC编程。
1、其输入口:
     I1.0 为启动按钮,
     I1.1 为停止动作按钮。
    *** 以下的I0.0 ~ I0.5 六个输入点是为手动设置参数的按钮地址。是为在没有上位机或触摸屏与PLC通讯的条件下,可用这6个按钮,对5路执行机构的动作顺序号及动作间隔时间进行手动设置。其各输入点定义如下:
    I0.0 为设置第1路执行机构执行动作的顺序号按钮
    I0.1 为设置第2 ~ 5路执行机构执行动作的顺序号按钮,设置值:0~5
    I0.2 为设置第2 ~ 5路执行机构执行动作的顺序号左移8位按钮
    I0.3 为复位按钮,即将第1~ 第5 路机构的顺序号清0,起作用是为更改5个机构动作的顺序号值做清0准备。
    I0.4 为相邻二个机构动作时间间隔值的个位数设置按钮,设置值:0~F(16进制数)
   I0.5 将时间设定值左移4位按钮

2、其输出口:
   Q0.0 为第1路执行机构输出
   Q0.1 为第2路执行机构输出
   Q0.2 为第3路执行机构输出
   Q0.3 为第4路执行机构输出
   Q0.4 为第5路执行机构输出
3、VB10、VB11、VB12、VB13、VB14分别为第1~第5执行机构动作顺序号设置区
      为节省设置按钮,将VB11、VB12、VB13、VB14合并为一个双字存储器VD11。
4、VW30 为相邻二个机构动作时间间隔设置区。
             二、S7-200编程的梯形图:

     注: 网络1~网络5为主程序,即实现楼主要求的梯形图,以下为用PLC自身设置参数的程序,如能用触摸屏等设置参数,可不用。
下面仍介绍一下“用PLC自身设置参数的程序”,目的是帮助初学者在没有上位机或触摸屏的条件下,如何实现用PLC的输入点对其内部参数(如定时器时间设定等)进行设置。
     从图中可以看到: 按钮I0.0~I0.5都加一个断电延时定时器,目的是防止按按钮时因颤抖引起打连发现象,确保置数准确。
     为了帮助大家学会使用按钮设置参数(特别对VD11的设置)现举二例:
第一例:
      一、要求:
1、5个执行机构在启动后的动作顺序为:
机构3动 -> 机构1动-> 机构4动-> 机构5动-> 机构2动。相邻二个机构动作的间隔时间为:20秒。
即:设置动作顺序号应为 VB12=1、VB10=2、VB13=3、VB14=4、VB11=5
整理:VB10=2 VD11=05010304

2、相邻机构动作间隔时间为:20(秒) 即: VW30 = 20 = $ 14 (16进制数)
     二、设置5个执行机构动作顺序号数:
(1)、设置VB10: 用手连按二下 I0.0 ,监视VB10,其VB10=2,即VB10顺序号=2。
(2) 设置VD11: 先按I0.1五下,此时VD11=5,再按一下I0.2,使VD11左移8位,此时VD11=1280 (即16进制数:$ 500).再按I0.1一下,VD11=1281(即16进制数:$ 501),再按I0.2一下,此时VD11左移8位 ,VD11=327936(即16进制数$ 50100).再连按I0.1三下,VD11=327939(16进制数:$ 50103),按一下I0.2,VD11=83952384(即16进制数:$5010300),最后再连按I0.1四下,其VD11=83952388(即16进制数:5010304),到此VD11设置完毕。
(3)、设置VW30:VW30的设置数应为16进制数,故20秒应转换为16进制数($14),设置:先按I0.4一下,即:VW30=1,再按I0.5 一下,VW30左移4位,此时VW30=16,再连按I0.4四下,此时 VW=20(即16进制数:$ 14)。VW30设置完毕。
       第二例:
设置要求:5个执行机构的动作顺序号为:VB10=3、VB11=2、VB12=0、VB13=3、VB14=5
整理得:VB10=3、VD11=02000305
对VD11参数的设置过程应为:
按I0.1二下 ―> 按I0.2二下 ―> 按I0.1三下 ―> 按I0.2一下 ->按I0.1五下,设置完毕。
其动作顺序是:启动后,5个机构皆不动作,延时VW30设定时间,VB11动作,再延时VW30设定时间,VB10与VB13同时动作,再延时VW30设定时间,无机构动作,再延时VW30设定时间,VB14动作.到此整个动作结束。

网友V:
1、你感觉我们的PLC擂台应该想什么发向发展?

我觉得任何的技术最终还是要服务与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可以多出点比较实际一点的问题,能解决我们身边的问题。逛工控网有几个月了,发现里面的高手还是挺多的,而且我发现几个版主大哥都是同一所重点大学的,总之感觉这里面藏龙卧虎,所以我觉得擂台可以在结贴的时候给予评价,或者给个正确的介绍,指出哪些错了。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版块,把一些擂台非常好的帖子以问答的形式集中在一个版块里,这样更利于我们这些PLC菜鸟的学习。

网友W:
在这里向各位老师学习来了。

网友X:
真诚的希望这个擂台越办越好。

网友Y:
支持PLC擂台,希望我的plc学习更上一个台阶

网友Z:
PLC擂台的发展:1.向实用性发展 2.不同行业的PLC应用分开模块。

傻?傻

网友:
PLC擂台真的很不错`对于我们新学PLC的人来说有了很大很大的帮助,可以从总了解到非常多PLC相关的知识,有感觉在竞争,让人有种边学边比的的感觉,有竞争才有动力嘛`希望擂台越办越好。;。。。。。

网友U:
      再出3道擂台题,这是一个实际设计项目的必走的3步设计程序,设计内容简单,但完成这3部分即相当完成一个的项目整个设计,供版主参考:

     某设备装有4种传感器:
1、真空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0.1Mpa;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2、蒸汽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1.0Mpa;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3、温度传感器,量程为:0~150 度;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4、电机转速,量程为:0~50转/秒;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要求用触摸屏显示这4种信号的时时状态值,如由你搞设计,请完成以下3项工作:
1、请提出硬件的配置方案。
2、推导出这4种变量的转换公式及编写PLC程序。
3、触摸屏的编程与PLC的通讯连接。

网友AA:
1、你感觉我们的PLC擂台应该想什么发向发展?
我觉得我们的PLC擂台的发展应该由一些基础到深入的不同阶段性出题,这样能够让一些新学者从浅入深慢慢进入状态学习的一些真正有用的编程手段及逻辑思维,还有就是不定时的进行一些现场实践中遇到的一些实质性问题,积累一些经验。最后是分时间段,如这一月的主题为基础性;下月就开始一些深入性质的题目等等。
2、你感觉PLC擂台一周年来对你有所帮助吗?
我感觉PLC擂台一周年来对我的帮助很大,在这里遇到了很多以后在实践当中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在这里遇到了很多尤其一些实践当中的问题,更是积累了我的实践经验,为以后的检修排障工作提供了很多的参考经验。减少了排障时的很多弯路。
3、对于学习PLC,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和技巧吗,请请分享一下你学PLC的技巧和心得?
对于学习PLC我的经验也不是很多,对于我个人而言在这几年的学习当中我认为基础还是很重要的,只有基础打牢了才能更进一步的学习积累,尽可能的查找一些资料首先有针对性的进行摸索学习如:你从事炼钢维护作业的工人首先应该知道线路走向、控制逻辑、模拟量的应用等,当然少不了PLC的硬件结构及各部件的作用,这是最最基础的东西很资料都有介绍的。
4、你对擂台所出题目满意还是不满意,请说出您的心声!并说出你认为应该以后怎么出题,以及你可以给我们的指点?
我对擂台所出的题目还是很满意的,在这里我不仅拓宽了我逻辑思维还学习到了很多以前没有注意过的细节。
5、列出你感觉比较好的可以作为擂台的3道题目;所给题目要能有一定的代表性。
工控PLC擂台第24期--冗余PLC系统配置大全  、工控PLC擂台第29期--PLC加模拟量模块控制变频器 、工控PLC擂台第42期--PLC-PLC定位模块-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的案例 这3道题目给了我很多的学习经验,当然还有很多,我觉得我们这个擂台很不错应该继续很好的办下去。

楼主:
一等奖2名,50MP获得者:
wyb2866255                 wyb2866255
ye_w                               ye_w

二等奖3名,20MP获得者:
广州啊四                 lsg06281013
电仪人生                 jy7898818
花开_花落              the_wise

三等奖6名,10MP获得者:
零下二度                   a332329107
陌上尘                       zichen8716
ANDYLIU008           ANDYLIU008
woiswangfa             woiswangfa
DewellHuang          DewellHuang
今生缘                       zwl763824690

鼓励奖7名:30积分获得者:
隨風                             LIUXD6909
welfare87                   welfare87
阿水                             qsm78
bhdxzgp                      bhdxzgp
jiaoanpeng                jiaoanpeng
QHDTHL            QHDTHL
icegrave                     icegrave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宝贵意见,为我们以后的擂台方向指明了道路! 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R:
对:wyb2866255 关于

      再出3道擂台题,这是一个实际设计项目的必走的3步设计程序,设计内容简单,但完成这3部分即相当完成一个的项目整个设计,供版主参考:

     某设备装有4种传感器:
1、真空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0.1Mpa;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2、蒸汽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1.0Mpa;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3、温度传感器,量程为:0~150 度;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4、电机转速,量程为:0~50转/秒;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要求用触摸屏显示这4种信号的时时状态值,如由你搞设计,请完成以下3项工作:
1、请提出硬件的配置方案。
2、推导出这4种变量的转换公式及编写PLC程序。
3、触摸屏的编程与PLC的通讯连接。

内容的回复:

很好的题目!!!

网友AB:
为什么这么早就评奖了,我还没参加呢。

网友AC(2011-09-25):
我是一名在校生,看了擂台题目才感觉到自己的无知,学习中,希望能设个关于在校生的题目专栏。让我们也锻炼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我是一名在校生,看了擂台题目才感觉到自己的无知,学习中,希望能设个关于在校生的题目专栏。让我们也锻炼下,谢谢!

有呀,校园版不就是专为在校生准备的呀!

网友K:
我就得了鼓励奖啊,呵呵!有点小失望!

还要努力啊!

网友AD:
我建议能多找一些实际的案例和大家分享,这样会对大家的知识层次有一个质的提高!使我们能不断完善、提高自己。我非常感谢各位工程师及学者无私奉献的这些资料。

网友AE(2015-06-24):
学习学习再学习,自已不要再努力

网友AE:
我非常感谢各位工程师及学者无私奉献